联想Y450电流1.2不过内存

楼主(2016-07-29):
联想Y450电流1.2不过内存,测供电全部正常,2个PG也有,SB的PG也有,SB不发出复位

网友:
这事什么意思,

网友:
换SB后成功修复

网友:
怎么判定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好多都是插U盘坏的,坏大部分都是坏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修毛,都是显卡坏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或者直接换显卡

网友:
两个pg有有条件就换桥没条件测测南桥的供电时钟这些确认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