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来2片影驰虎将GTS250 1G显卡,一片花屏的搞不定,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6-07-29):
这片显卡一开始不显,目测pcie接口处电容掉了一对,补上后花屏。本来想刷下bios的,nvflash找不到核心和bios,无法在dos下刷bios,于是吹下来,编程器居然也不认bios。。没办法只能再次吹上去,吹上bios后,点亮居然不花了。于是又打算进系统跑下3dmax。接好硬盘等等东西后,再次开机,又是老样子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是GPU虚焊了?还是bios问题?为什么吹上bios的那一次不花?

顺便说一下,另外一片同样的显卡是供电问题,修出供电后一切正常,跑了3DMAX也正常,但是nvflash照样找不到核心和bios,显示都显示了,居然还找不到核心和bios?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目测pcie接口处电容掉了一对,补上后花屏。。
是不是你的电容不对 是电阻来的、

网友:
不会的,我是在别的显卡的同样位置拆的。这点常识还是知道的

网友:
电容的容量没对

网友:
这个也有讲究的吗?好像没听说过啊,那怎么找到合适的?

网友A:
电容的滤波不对吧或者是少了电容

网友:
BGA一下看看。然后就是显存

网友:
上BGA加焊主芯

网友:
根据故障 现象 有可能是虚焊  或者 某过孔不良 也就是PCB 问题

网友:
确定是gpu虚焊了?

网友:
还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的

网友:
接触不良?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滤波不对吧或者是少了电容

应该是耦合电容吧。。。不是滤波的

网友:
对,是耦合电容。这种电容有分别吗?我从其他的pcie显卡相同位置上拆过来一对焊上的。不会有什么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耦合电容吧。。。不是滤波的

会不会是拆过来的耦合电容和显卡上的其他耦合电容不完全一样导致花屏?

网友:
再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拆过来的耦合电容和显卡上的其他耦合电容不完全一样导致花屏?

请高手出来指导一下,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D:
估计还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显存有问题

那顺便求显存测试软件,MATS1-9我都有,老一点的显卡可以测,新一点的用不了啊。

网友:
能显示了就跟隅合电容没有关系了,NVFLASH认不到核心是你版本太旧了,有可能这是假卡,花屏是显存跟GPU之间的问题,不要指望其他地方换换电容就能好,如果换电容都能好,那还有什么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