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ARS760C1全板无复位小修

楼主(2016-07-29):
主板:L-ARS760C1
故障:无复位
  废话不多说,查全板电压和时钟都正常,发现无复位,根据AMD时序南桥供电时钟正常之后并且收到SB_PWRGD才能发出复位,而SB_PWRGD一般是由多个信号相与产生。
  因为有图纸直接查SB_PWRGD ,发现Q48是3.3V高电平 ,难道南桥坏了?看到AMD的主板,习惯性的去干了下北桥,然后复位就出来了。。。。难道是北桥拉低了南桥发给它的WD_PWRGD ,所以南桥没有发出复位?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AMD的,没复位的,好像跟北桥有关系的不少

网友:
昨天遇到一块 没图纸的 没有pci 复位 时钟前面都正常  干了北桥 一个球样丢料板里面去了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不会吧  加焊北桥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