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各位维友之约,发一篇个人换灯管方法,自从看了这帖子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换灯管

楼主(2016-07-29):
         最近发现很多人都说换灯管不想换,因为很容易拆坏屏。
还有很多维友说让我上个教程,再此声明,我这个是个人方法,并非说必须要大家和我一样换。
下面有很多高清无码的照片,并且附上个人的说明。个人经验之谈,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方法可以
一起说出来,技术就是需要交流改进才能进步的。
     今天下午修一台联想17寸显示器电源板问题,由于芯片不足,刚好拆一台屏破了的19寸的联想,
发现里面板子是一样的直接换上去。这个搞定了,反正不怎么忙,刚好屏拆出来,干脆上个贴子吧。
-------------------------------------------------------------------------------------------
屏是客户摔破的,先点给大家看下,不然大家不会说我把屏换坏了..而且还会亮下就熄灭.

拆开上主角,屏是19寸的:

来个整体图

下面再上要大概用到的工具和配件

焊锡丝相信做维修的都认识哈哈.

斜口钳,个人推荐用个好一点的,以前在杭州用的90块钱的进口的.
还有灯管,热缩管等就不一一介绍了.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我一般用的这个.不知道各位用的什么.
就是普通的屏线,用过很多线,感觉这个线最好用了.
下面开始了进入正题:

灯管两边的塑料用斜口钳剪开,

把这个塑料剪开后用斜口钳把线直接剪断.线剪断后就用镊子把里面的白色固定胶夹出来.

这个灯管断了.这边就算拆完了.

然后来到这边2根线的这边,这边注意 了也要剪,剪的话只需要剪断那根相对细一点的.
就是黑色的那根,另外一根最好不要剪,不然就麻烦点.我直接剪断细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拉着那根粗的线往外拉就好了.一直拉就好,灯管就能出来.

这就是拉出来的灯管.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新的灯管了.

把新的两边剪掉剩下一点就好,(请忽视写的字丑)

把灯管两头上锡这里有需要注意的,烙铁最好不能放灯管头上太久,不然的话灯管会出现黑。
两边会发黑,那样的话客户一般都不能接受,如果不怎么好上锡的话可以上点焊膏。
然后上神秘嘉宾了,

其实主要就是要制成以下这种带个钩子的

因为个人认为这种的焊接上去可以保证完全接触到不至于接触不良灯管打火。

拆下来的灯管这里直接把这里焊下来,

焊接到新的灯管上。

套上热缩管,然后在把固定胶弄回去

另外一边用刚才做的钩子焊上去同样上热缩。

再次把焊接好的灯管塞进去,穿过去。

穿过去后,另外一边没固定胶的可以用到刚才拆下来的另外一头

固定好,

下面只需要用一根线把两边的线连接起来就行。

用测试的测试灯管已经完美亮起来,请忽视破屏。。

各位为了这个帖子,笔记本都没修。各位看着赏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
忘记说了其实我这个比较麻烦,大家可以弄个方便点的。就是点击这里,进入购买这个简单方便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0416378856.16.yZAtxl&id=16212446366

网友A:
换灯管固定胶不捅破的都是高手,我每次都捅的稀巴烂,现在灯管换的不多,有空搞个LED换灯条学习下特别是超薄的不知道可以换不,没尝试过

网友B:
我每次换都是全部拆开,不管是笔记本屏还是台式屏,都是取下灯管,再装上去,只要自己细心,破屏的几率还是很小,至少我还没弄坏过,我也看到像楼主那样装灯管的。

网友C: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  没有风险   而且很快    改LED同样适用

网友D:
很好的 一篇 教程帖子啊!

网友E:
换的步骤差不多,只不过你是接线,而我直接是淘宝买的成品线 省事不少

网友F:
一般 改LED 都是这么搞

网友G:
自从干了这行不知弄坏多少屏了,另外版主的指甲真是太长了。不影响干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从干了这行不知弄坏多少屏了,另外版主的指甲真是太长了。不影响干活么?

我基本上很少弄坏屏,除非非常难弄的。指甲的话用来拆笔记本的。。徒弟拆笔记本用撬棒,我都不和他们抢。指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 改LED 都是这么搞

是啊,直接抽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的步骤差不多,只不过你是接线,而我直接是淘宝买的成品线 省事不少

是啊,我在帖子后面附上了成品的地址。接线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 一篇 教程帖子啊!

谢谢加分,作用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弄坏很多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  没有风险   而且很快    改LED同样适用

是啊,其实用这话方法的人还挺多的,但是看别人发帖子说都是全拆的。。我是不喜欢拆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换都是全部拆开,不管是笔记本屏还是台式屏,都是取下灯管,再装上去,只要自己细心,破屏的几率还是 ...

全部拆开真有点麻烦,我个人认为,如果没弄好上面的软排线弄到了。装好又有线。。不过这个东西细心起主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固定胶不捅破的都是高手,我每次都捅的稀巴烂,现在灯管换的不多,有空搞个LED换灯条学习下特别是超 ...

我也是捅破,单独一面的那里,一般如果另外一面的全部没破还真不好装进去,就算没破我也要剪掉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全部拆开真有点麻烦,我个人认为,如果没弄好上面的软排线弄到了。装好又有线。。不过这个东西细心起主要 ...

嗯,弄这个主要是要细心,全拆是要麻烦点,习惯了就觉得无所谓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网友I:
一般全拆了,没这么弄过,学习了

网友J:
我就是这样换的     不怕破平

网友K:
换笔记本灯管都是这样换的啊。不过你的屏线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全拆了,没这么弄过,学习了

可以试试这样弄相对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这样换的     不怕破平

是啊这样弄得安全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笔记本灯管都是这样换的啊。不过你的屏线干啥的?

屏线是拿来做钩子的。。。。接灯管另外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弄这个主要是要细心,全拆是要麻烦点,习惯了就觉得无所谓

是啊做维修其实都要心细,一个胆大心粗了。走了弯路可能在手里就判死刑了。
可能换个人就能好哈哈

网友H:
是啊我也是从学徒就用这个感觉很好

网友:
有的铁框挡住了,我就下了铁框剪个豁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我也是从学徒就用这个感觉很好

是的 快速 便捷

网友L:
哇大神 收藏了这个对小白很重要

网友M:
楼主你这个是单灯管的相对好搞,二条灯管的这样就不行了吧?

网友N:
我来捧扬
1,这样是直接抽出灯管?灯管架还在里面对不?
2,神秘加兵是双绞线,即网线?

网友N:
还是有些问题请教
1,灯管有两边 其中一边是一条细线,另一个是一粗一细两条线
是不是先处理一条细线那边 直接剪断  再处理两线那边,也是直接剪断线细
总结,两边都剪细线

2,网线的走径0.51mm.会不会有点大,焊灯管的时候 不容易焊?
看了几次,是不是最后的被剪下的灯管细线被弃用,重新用一条细代替,
而且不再粘在灯管的支架上,而是直接固定在屏背面了

另 提供的淘宝连接的灯管线 是不是先焊好一边 插上灯架,再焊另一边? 还需有做钩子引出线吗?

还是两边都焊好 再插入 ?

网友N:
最后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焊点怎么处理先比较圆润,本的焊接出来效果总是不够完美,有时接触面不够 有时够光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哇大神 收藏了这个对小白很重要

主要分享下个人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这个是单灯管的相对好搞,二条灯管的这样就不行了吧?

双灯管就稍微麻烦一点2个一起拆下来。方法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来捧扬
1,这样是直接抽出灯管?灯管架还在里面对不?
2,神秘加兵是双绞线,即网线?

灯管架都在,只是单纯的换灯管,那个不是网线是屏线,里面很多根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焊点怎么处理先比较圆润,本的焊接出来效果总是不够完美,有时接触面不够 有时够光亮

焊膏可以上一点,温度达到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O:
现在都是改LED了,还LCD,落伍了,LCD该淘汰了,笔记本,台式机都是一样的改

网友P:
那如果里面灯管线烧断了 这个方法就取不出来了吧

网友Q:
这个必须加分,之前就换这个搞坏一块屏,至今心里阴影。。

网友R:
好几次换屏的我都没有换,直接给我们这里专门修显示器的师傅换,就是怕弄坏,所以我是宁愿不赚这笔钱,怕伤不起啊,现在看了LZ的帖子,以后有机会可以尝试下。

网友:
这个是真服。   感觉楼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用  安全便捷

网友S:
终于知道怎样剪了,,谢谢楼主,级数不够,,只能加2分

网友T:
不知道 楼主  这样换灯管  要多长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还是有些问题请教
1,灯管有两边 其中一边是一条细线,另一个是一粗一细两条线
是不是先处理一条细线那边  ...

细线直接剪掉,两边的直接剪细线对的,不是网线是屏线的。焊的话做个钩子,上点焊膏什么的就好了。如果线不外接的话就要全拆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都是改LED了,还LCD,落伍了,LCD该淘汰了,笔记本,台式机都是一样的改

LED的不是也可以如此之换?LED也可以直接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如果里面灯管线烧断了 这个方法就取不出来了吧

灯管线烧断?是说灯管断了吗?直接用新灯管捅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必须加分,之前就换这个搞坏一块屏,至今心里阴影。。

多多换换就好了这个的话比全拆风险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几次换屏的我都没有换,直接给我们这里专门修显示器的师傅换,就是怕弄坏,所以我是宁愿不赚这笔钱,怕伤 ...

自己不换不行啊,现在利润本来就低,能换的都自己先弄弄,那样客户也看你专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终于知道怎样剪了,,谢谢楼主,级数不够,,只能加2分

是啊应你之约过来发帖的,加分多少无所谓主要能帮忙你们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知道 楼主  这样换灯管  要多长时间

看熟练程度,一般半小时不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细线直接剪掉,两边的直接剪细线对的,不是网线是屏线的。焊的话做个钩子,上点焊膏什么的就好了。如果线 ...

那个焊点 怎么处理会比较圆润一点

是温度低了 还是焊的时候太长了

网友U:
这就是不拆屏的修法,只是外面多一根长长的线,,,

网友V:
真正的教学贴,这样不易拆坏屏

网友:
我也是这样换灯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个焊点 怎么处理会比较圆润一点

是温度低了 还是焊的时候太长了

一般就是涂点焊膏,然后温度因为灯管原因所以不能焊的时间过长。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就是不拆屏的修法,只是外面多一根长长的线,,,

是啊,外面多一根线反正装起来又没事,别说多根线,那种组装的拆开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真正的教学贴,这样不易拆坏屏

只为服务更多的人。。帮助到人就是我的目的

网友W:
我是直接用他原来的线,灯管换了接回原来的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W:
我是直接用他原来的线,灯管换了接回原来的线。

那你全拆吗, ?不全拆的话怎么接它原来的线呢?

网友X:
我每次都是全拆完才换的,

网友Y:
现在都这么干了,但换的是LED套件。

网友:
还是全拆的好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固定胶不捅破的都是高手,我每次都捅的稀巴烂,现在灯管换的不多,有空搞个LED换灯条学习下特别是超 ...

led的这种方法难度很高,led的灯条很多都是粘在上面的,灯条背面有双面胶,如果这样根本抽不出来

网友:
以前笔记本lcd的屏都是这样换灯管的,现在led的屏  就没什么换灯管的了

网友:
楼主焊宝多少一瓶的。 看上去很高档哦

网友:
4灯管的这样不怎么好弄吧!!

网友:
显示器没有修过,有空仔细看一下,开店必需会弄的

网友:
笔记本里这个方法用的比较多!

网友:
原来是这样换滴,上次我换屏是完全拆开了,下下两面全拆的,灯管直接暴露在外面,换上滴,效果很差,漏光严重,不守也交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全拆吗, ?不全拆的话怎么接它原来的线呢?

不全拆,我是先用镊子把灯管弄断,在抽出来把线焊下来。换好灯管在接回去。

网友:
我换灯管也是全拆   这种方法我也试过  不习惯!谢谢  发帖子不易!

网友:
这个办法  太好了  我下次试试

网友:
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办法呢

网友:
以后可以试着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每次都是全拆完才换的,

全拆完的话习惯了还好的,全拆的话是不是有点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Y:
现在都这么干了,但换的是LED套件。

我都没有换套件,付总。。下次要去实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Z:
led的这种方法难度很高,led的灯条很多都是粘在上面的,灯条背面有双面胶,如果这样根本抽不出来

我拆了个三星的,是双面胶粘的。我也全拆了。

网友AA:
要是屏 一共4个灯管,下面2个,你怎样换?两根灯管必须要拆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要是屏 一共4个灯管,下面2个,你怎样换?两根灯管必须要拆屏吧

一般双灯的我也是一样,就是两个一起拆出来,其他一样

网友AB:
我现在换灯管不多,以前都是完全折开换的,只要小心一般不会坏屏的。

网友AC:
楼讲的很详细 必须加满分。

网友AD:
一直没敢去尝试改,今天看到了这贴,值得去学习,值得去弄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现在换灯管不多,以前都是完全折开换的,只要小心一般不会坏屏的。

其实不管如何换,都是主要细心最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讲的很详细 必须加满分。

谢谢,韩强兄弟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一直没敢去尝试改,今天看到了这贴,值得去学习,值得去弄弄,谢谢啦

如果真的没把握的话拿一块坏屏练习下。

网友AD:
z昨晚试了,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AE:
这样走不好看,线还是压线槽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D:
z昨晚试了,效果真的不错。

可以帮助到你们就是我的意思。以后多多实验的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样走不好看,线还是压线槽里

压进去不好压啊,那还是要全拆,这个的话反正客户看不到,装起来一个样

网友:
LED的可以吗,我没试过LED的,LED有没有粘住的?如果是粘着就难搞了。

网友:
我从来不这样换,都是拆屏拿出灯架换的,也没有弄坏过屏。不过笔记本的屏我就这样换了

网友AF:
我们  一般除了换笔记本  灯管  那样换   其他的   都是拆屏    感觉那样不稳定

网友AG:
我以前都是全拆,下次再遇到,用楼主的方法!看来简单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以前都是全拆,下次再遇到,用楼主的方法!看来简单又方便

主要还是要细心最主要不然的话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们  一般除了换笔记本  灯管  那样换   其他的   都是拆屏    感觉那样不稳定

我这样的话感觉都很稳定没有返修过,主要要弄好不能马虎。

网友:
全拆 也挺快的   细心点   没啥问题

网友AH:
我一般都不套那个什么塞子,我就两头热缩管, 套两层,这样方便安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一般都不套那个什么塞子,我就两头热缩管, 套两层,这样方便安装一点,

没有固定胶容易晃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