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 3.0,也许是通病,死机,蓝屏124代码等等

楼主(2016-07-29):
话不多说,上图 ,故障现象是动不动就死机,或者蓝屏124代码,拆掉A壳以后,怎么敲打主板都不死机蓝屏,但是装上A壳,运气好1-2个小时不死,运气不好,开机刚进桌面就死机了。后来发现主板贴黄胶布下面的走线,被触摸板下面铁壳磨漏铜了好几个地方,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遇到不少了,楼主这个问题目前还没遇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先天设计不行

网友:
又一通病,以后可能遇到

网友:
不错不错,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 先收藏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接触问题一般少见,下次注意看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呀   小小白路过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啊

网友:
学习了,X550VC的又一通病,还好不是板载内存坏。

网友:
修到地不开机蓝屏没修到过

网友:
天生设计缺陷,有这样的本子才会造福我们维修人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个掉电的,也是把这里贴起来就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先收藏了。

网友:
加分 这个故障点不好查

网友:
没贴纸造成的后果

网友:
谁干的好事啊,飞线贴黄胶带还A壳戳个洞

网友:
是C壳 C壳 C 壳 重要的

网友:
这机子算是通病吗?

网友:
那你是怎么搞好的,没见说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维修的福利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很难遇到这种活啊

网友:
完全是厂家设计问题。。。。福利啊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联想Y400的C壳好像也是和你的这个一样,装上去就不开机

网友:
这 机器遇到的不开机很多,

网友:
楼主很细心,收藏了。

网友:
修过不少这机,还没遇到过。见识了。

网友:
最讨厌遇到这种不间断掉电的。恶心

网友:
这完全就是设计缺陷啊

网友:
这应该是C壳吧,这种壳绝缘不做好,也会短路的

网友:
这机子这情况还没有碰到也

网友:
拆掉A壳以后“”“”“?????”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明天看看是不是这个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小白又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可以。LZ真细心,学习了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现象还没修到,修到借鉴下,试试

网友:
楼主你好细心去,好厉害呀

网友:
设计缺陷,试了试吗 确定是这的问题吗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插检测板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A壳,我还以为拆屏了呢!

网友:
查这个故障没几个小时是搞不出的,楼主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先收藏起来。。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先收藏吧

网友:
谢谢分享,, 去掉C壳就不掉,,应该就是那个地方的问题了,,绝缘没做好

网友:
最讨厌修这种用一会儿蓝屏死机的机器,懒得去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丰献,使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维修就是需要这么细心,谢谢分享!

网友:
因该不是通病 可能是碰巧的

网友:
楼主早点发啊,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这是先天设问题 还是后面人为拆机造成的呢?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

网友:
设计者没想过设计的通病,保证机子不能用太久

网友:
先收藏 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
希望我能遇到这捡钱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有贴纸啊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目前还没遇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裸机测试,然后一个一个装上去

网友:
楼主很是细心!感谢提供经验!收藏了!

网友:
这设计有点蛋疼

网友:
搞得断线了吗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问题还是要先仔细看一下板子,把有可能导致的问题排除掉

网友:
这是设计问题吗

网友:
遇到好几次 拆开就开机,装C壳就不亮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先看看这里

网友:
像这种我不想修要测试太久了

网友:
设计问题。楼主挺细心

网友:
还有这回事啊?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是设计的缺陷吗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需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遇到过,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死机重大发现啊?这样的问题华硕确实不应该啊,设计问题啊

网友:
必须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拆机后不是一阵狂测而是裸机测试,楼主不是一般的冷静

网友:
修到地不开机刷BIOS就好了 蓝屏没修到过哦

网友:
多点通病好赚钱,都是难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到底是A壳还是C壳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先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倒没有碰到过,先留意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确保是那个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上次遇到这问题~~~没修好!!

网友:
同一系列的机器 都这样 下回注意哈!

网友:
断线了吗 是不是

网友:
华硕的机器质量真的不咋的啊,还没有图纸

网友:
不是吧!这㛑太神了吧!

网友:
这机子蓝屏还么修到过!

网友:
真细致 修好收钱 哈哈

网友:
换过很多这款机器的屏幕

网友:
没有遇见过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呢。其它牌子的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