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不开机

楼主(2016-07-29):
Dell 7420  进水的机子 进到IO   把IO 换了后待机0.01可以触发  触发到0.24停住   自动往上跳变到0.34又掉回到0.24  查得没有1.5供电跟CPU供电,SIO_SLP_S4#  SIO_SLP_S3#   这两个信号一出来马上就掉了  1.5V供电只出来0.9就掉了 没有示波器,S3 S4  只到了1.5v供电芯片 跟EC   我把到1。5v供电断开一样 ,断开SIO_SLP_S3#到EC的脚时电流上去了  机器可以正常用就是关机后开关建亮风扇转,这样肯定要不得,以为是EC问题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断线还是短路了。。。。。

网友:
小小白飘过  飘过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就这样飘过了,飘过了, 不留下点什么吗,

网友:
刷个BIOS是是

网友:
刷过了一样

网友A:
楼主厉害呀   小小白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呀   小小白路过

就这样路过了 路过了嘛 ,不留下点什么,

网友:
进水了应该是断线了,对比电路图,仔细找找

网友:
多注意下进水的位置,EC有没有虚焊,多观察下

网友:
多观察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 是否短线 掉件 虚联

网友:
你断开能开机,关机不断电,可能与你断开的两路有关,细致点查查有断路,照图纸顺着找。

网友:
把1.5断开还能用?不会吧

网友B:
断开都没有s3了怎么还能上电

网友:
查下进EC的PG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都没有s3了怎么还能上电

就是奇怪勒,正常用机子 不断开还不亮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多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这个还是在进水的地方多多观察一下

网友:
表示没看懂,机子被我碰上 也只有换板了,, 进水机器 不能按常理出牌啊!!

网友:
进水的地方都看看

网友(2016-08-28):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找个点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