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CPU短路

楼主(2016-07-29):
客户送来说是不显示,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拆开一看黑麻麻的点,,,还有几只蟑螂,不用说了进小强导致开不起机。
清除干净,,

烤板,,,

测各路阻值,发现CPU 短路,加假负载再测居然没短路,再明白不过了CPU坏了
,3点了先吃饭,,,,下午忙别的了,晚上继续  由于手里没有一样CPU寄快递要两天,休蛋疼看看想想一般短路大部分是电容,拆CPU电容拆把
拆拆不短路了

装上机子跑码亮机:lol

哈哈准备收钱了,,,
搜索

网友:
娃刻怎么上传9张图片才显3张,,,

网友:
下次遇到先拆电容看看

网友:
这样也被你检到了……CPU坏的比较少

网友:
这都被你整好          .....................

网友:
电容不装上?

网友:
终于看懂了,原来是CPU上的电容短路。呵呵,我还以为是CPU供电的电容短路呢

网友:
哈哈 不错 可以省点银子

网友:
无语这样也行吗还没有搞过

网友:
笔记本因为上管烧了导致电容都短路,,拆的我要奔溃当时,,板子上CPU座边上基本上都拆了

网友:
拆的是测出的坏电容还是凭感觉拆的?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拆了试,也用不少时间了吧

网友:
多会修CPU了,牛逼啊

网友:
楼主运气还不错,这样了cpu还能用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神州的 是3v5v 修的我都要给砸了

网友:
我这里 几十个 ,这CPU ,不值钱

网友:
这也行啊,没碰到过u上的电容

网友:
修了没这么久,还没遇见过这样的长知识

网友:
这个要按CPU的钱收了,很值。

网友:
我这我有i3短路的

网友:
运气不错啊,赚了个CPU。

修东西最恨电容坏,重要的地方如果坏电容能接受,最烦那些抗干扰的出问题了

祝好运连连

网友:
zhege cPU不值钱到处都是 几十一个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死马当成活马医,有时候奇迹就会出现。

网友:
这个cpu上面怎么像打了飞机一样的,你怎么那么猛!

网友:
这样了cpu还能用 //////

网友:
折有什么順序?

网友:
这你都能查出来,有前途.

网友:
楼主你好仔细。。。要是我们碰到这问题直接换了。。看来修主板得仔细第一

网友:
这种CPU电脑城到处都是,还要网购呀

网友:
这个还真是从来没试过呢

网友:
几十个电容呀,我还是不拆了,楼主好耐性

网友A:
碰上这种cpu短路的我就在短路的电容上直接飞线出来,,,接上电流表,加1v电压进去,,,,,,,,,,,,cpu核心发热就丢一边,,电容哪个发热就拆了为他,

网友:
拆下来的电容不用换上吗?

网友:
目测机器是戴尔的,

网友:
楼主厉害,修到CPU上了

网友:
CPU短路怎么还能开机一分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上这种cpu短路的我就在短路的电容上直接飞线出来,,,接上电流表,加1v电压进去,,,,,,,,,,, ...

不错 好方法 不过这样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吧 cpu的电流需求大

网友:
cpu也能修楼主牛B啊

网友:
楼主牛逼不是我等众生仰望的高度啊,INTER都要被你干倒闭了,CPU短路都能想到整,不是常人

网友:
这样也行 CPU坏了重来没有想过维修

网友:
来自: 上海
楼主真的捡到了,桥或u有电容的有时拆了有意外收获

网友:
775的U 换块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好方法 不过这样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吧 cpu的电流需求大
数字可调电流表有吧,最大安数5A。。。再说,只要接上,真有短路的电容,,电流会飙升到5A。只要在所有电容上面刷一下助焊膏,一看冒烟是那颗电容就直接拆了,不用用手去摸,,,,都没冒烟现象,摸一下铁壳子中央发热比较厉害,,那就是核心里面短路了

网友:
接上去真的是直接短路,就可以把电压调到3v。这样发热比较明显,,,,,反正CPU已经挂了,电压调上去到3v没事,电容短路,电流基本不会跑到核心里面去,,,,修好照样用,,,,核心短路,你我都是修不了了,不怕再次烧坏

网友:
这样也行,下次一定试下

网友:
楼主会修CPU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知原来可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