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战神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29):
神舟K650D战神 开机掉电 大小写灯一起闪。。显卡加焊了。。BIOS刷了 电压都正常  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
还真没有。。

网友:
我这里刚好有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还在修

网友:
测工作条件呀,在这发贴帮助不大的。

网友:
有修好的 吗  问题同上

网友A:
问题一样的,不认独显,各项电压都正常,进系统10多秒就掉电了。

网友(2016-09-04):
我也是遇到这样 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样的,不认独显,各项电压都正常,进系统10多秒就掉电了。

修不了退了 不好搞啊。。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是因为一个晶振南桥晶振不稳定导致的。至于你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LZ又没赚到钱。。。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一般是独显没供电。

网友:
认不到独显 或无显卡供电都会掉电

网友:
遇见过。南桥问题。有的时候加焊下就好。有的时候需要换。HM77还是87的桥。没有散热片。好热。。。

网友:
你们自己要剧情矿而定。说不定是其他的问题。楼上有位兄弟说晶振。。。。
上次看到个帖子说南桥旁有个二级管不稳定等。。。。

网友:
机器是不是浸液了啊

网友(2016-10-21):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该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检测独显,如果检测不到独显,或者独显不正常,进系统也会掉电的,掉电之前还有报警声

网友:
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