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新前线电源维修

楼主(2016-07-29):
故障现象:短接绿线 风扇动几下就停

清灰

保险完好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滤波电容无鼓包

辅助部分分立元件

辅助开关管和主开关管

后级PWM

脚定义

内部框图

保护阈值

网友A:
楼主厉害,但是这种电源还有价值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但是这种电源还有价值修吗?

那来练手可以啊

网友A:
你说的是闲得蛋疼的情况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闲得蛋疼的情况哦

是的呀
就折腾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呀
就折腾电源了

楼主修的山寨电源还真不少..............

网友C:
楼主这个HS8108 可与SG6105A互换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的呀
就折腾电源了

查后级各路输出电容3.3v

12v

5v

-12v

查12v 5v 3.3v 整流管

12v正常

5v正常

3.3v 整流管 用的是MOS管降压而来 不是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山寨电源还真不少..............

是的 没事练手 山寨也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HS8108 可与SG6105A互换 .....

难道先换个6105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先换个6105 试试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SG6105A是常见的IC 坛中有大量维修案例和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后级各路输出电容3.3v

撸主 是电容表吗 型号是? 精度怎么样? 多少米? 会不会偏大偏小之类 ?

有没检测5vsb,短接之前插好万用表,观察短接后有没电压跳过

买个atx测试仪 测试时 观察测试仪的显示电压 看看那个不足或过高 或干脆没出现

这个可能要反复开启电源 才能观察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后级各路输出电容3.3v

我对这个mos管有透不来

电流的流向好像从s级到d级了??

难道只要g级电压高于s极或d级 管子就导通了

至于电流怎么流向 就看sd那个电压高低?

网友D:
最后一问 撸主的杂牌电源是那弄回来的
我也想搞结练手
就是没有渠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撸主 是电容表吗 型号是? 精度怎么样? 多少米? 会不会偏大偏小之类 ?

有没检测5vsb,短接之前插好万用 ...

胜利的电容表 VC6013  125 精度可以 都有误差的
5VSB 短接无变化
ATX 测试仪 没用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这个mos管有透不来

电流的流向好像从s级到d级了??

按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设计的 一般3.3v 和5v 都是一样的肖特基二极管 2045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问 撸主的杂牌电源是那弄回来的
我也想搞结练手
就是没有渠道

去同行那收的 杂牌5块钱一个
有时候 按拿修好的杂牌电源去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胜利的电容表 VC6013  125 精度可以 都有误差的
5VSB 短接无变化
ATX 测试仪 没用过呢

买一个吧 像你修得多 买一个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吧 像你修得多 买一个比较方便

保护的情况 万用表不行 反应慢
得用示波器 才能测到 电压的情况
atx测试仪 可以瞬间测到电压的情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保护的情况 万用表不行 反应慢
得用示波器 才能测到 电压的情况
atx测试仪 可以瞬间测到电压的情况吗 ...

可以阿 不断触发 动作要快
关键他一次显示所有电压
万用表一个个去测 。。。比较麻烦。。。

网友E:
这个电源,没有修的价值了吧。买个几十元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有过冲或者欠压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没有修的价值了吧。买个几十元

那来练手的

mkk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有过冲或者欠压的情况。

没有示波器呢
所以不好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阿 不断触发 动作要快
关键他一次显示所有电压
万用表一个个去测 。。。比较麻烦。。。

我的是模拟的示波器,能告诉我能修电源吗?

网友:
这个和WT7522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模拟的示波器,能告诉我能修电源吗?

模拟的示波器 和数字的区别大吗

网友H:
电源不值钱,修好了就是经验,值钱的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不值钱,修好了就是经验,值钱的是经验

是的
积累了 经验 等下次遇到 好电源一样的情况  就可以修了
要不卖垃圾 可惜了

网友I:
电源,修起来也很累,主要是价值不高了

网友J:
写的很详细 很有用。继续加油给我们小小白普及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修起来也很累,主要是价值不高了

是的 价值不高
有些小问题简单问题  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写的很详细 很有用。继续加油给我们小小白普及知识。

按也是新手 属于黑修的

网友K: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个也是这种保护,换个芯片没修好就放一边了,还有PS那些一上来就说没价值,放冷气的。我们学的是技术,技术提高肯定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个也是这种保护,换个芯片没修好就放一边了,还有PS那些一上来就说没价值,放冷气的。 ...

保护的问题 比较难弄
暂时还没头绪
是的 同意你的观点
电源不值钱 也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L:
你的图纸好烂 浪费我5分  看都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图纸好烂 浪费我5分  看都看不清

能看清啊
按都是翻qiang从国外的PDF网站下来的
百度全是广告 什么也搜不到

网友E:
那可以的,修电源很容易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可以的,修电源很容易炸。

看来也是被炸过的啊
深有体会

网友:
这种电源简单修不好就没什么好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