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320一体机问题!(不是TV版)独显

楼主(2016-07-29):
开机灰屏 过一秒左右直接灭了 进系统有声音 在网上查资料 刷了显卡BIOS 问题依旧 有人说是 APL5930的毛病 测试第四脚1V正常 开始觉得是否要搞一下显卡了 风枪加焊了一下问题还是一样 直接BGA无铅焊接了一次 还是一样 现在一点思路都没了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99D06300D4FA5E81F2341030F9765F8(1)

网友: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革命尚未成功 小白仍需努力

网友A:
APL5930有换过吗 我搞过要不这个芯片要不就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L5930有换过吗 我搞过要不这个芯片要不就显卡

那个5930芯片第四脚1V输出正常啊 我就没搞

网友:
  还有别的大神吗  求助啊

网友:
换高压板吧,

网友C:
把APL5930更换掉,这里你量到有1V电压也要更换掉再测试。是它性能不良的,这元件发热很大,且在CPU铜管下面,所以焊好后请用高温胶带隔热吧

网友:
也不是高压板是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APL5930更换掉,这里你量到有1V电压也要更换掉再测试。是它性能不良的,这元件发热很大,且在CPU铜管下面 ...

这个是八角的啊  这个怎么搞 伤脑筋啊

网友:
大神 你快出山 小白真的好孤单 都研究一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八角的啊  这个怎么搞 伤脑筋啊

更换呀,这是个9脚芯片,下面有一块很大的接地脚。在肚子下面所以你风枪的温度要高一点,这个芯片在HP CQ40主板上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更换呀,这是个9脚芯片,下面有一块很大的接地脚。在肚子下面所以你风枪的温度要高一点,这个芯片在HP CQ ...

大哥,我这个板子已经换了几个5930,5912 5913都测试过,没用。34脚电压出1.01V应该是正常了,我这个还没刷BIOS,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我这个板子已经换了几个5930,5912 5913都测试过,没用。34脚电压出1.01V应该是正常了,我这个还没 ...

BIOS我也刷了 还是问题依旧 准备换芯片试试

网友:
还有谁知道是什么毛病的啊 大神们 都别潜水了

网友:
已经解决 CPU和显卡直接的9角芯片坏 但是测试有电压 可能是滤波不良吧 这是个通病 不管测好坏 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5930芯片第四脚1V输出正常啊 我就没搞

搞好了吗 楼主

网友:
5930是个通病。换换试试

网友:
没有思路 绑定了~

网友:
印象中这机子好像有南桥通病什么的,忘了

网友B:
好了已经 通病 显卡和cpu附近芯片 测试是好的 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你量APL5930没有用,有的IC不良也会出电压 换了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了已经 通病 显卡和cpu附近芯片 测试是好的 换了就正常了

就是APL5930有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APL5930有问题把

是的 换了就好了 但是测试是正常 昨天又修了一个一样的问题 换了就好 已经可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