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35 板号LA-C001P电流0.01-0.05之间 不触发

楼主(2016-07-29):
联想S435 板号LA-C001P 板子上所有的大电感都量过 都正常 可调上面 显示有点跳短路的感觉 但是量了电感没有短路的.. 求指导一下
不触发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现在的机器很多BIOS坏的,但bios最好用原厂的,要不就合成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有点像接触不良的感觉,但又不是这个说法,我也说不清楚,楼主不要只看大电感,其它的地方都要排除,有电容的地方都去测量下阻值,你那应该算是微短,但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貌似是桥问题,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先排除其它地方,不要放过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