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不跑码什么问题,电压都正常,,,刷BIOS都一样。。。只剩桥了
刷BIOS

网友:
供电正常,其它信号正常吗?比如内存CPU桥复位这些都有吗

网友:
不跑马要查很多条件,这个不好说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吗?

网友:
发现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主板不上内存不跑马 上内存才跑马 奇葩

网友:
还有、时钟、复位等各种信号呢?还有刷了BIOS不一定就是BIOS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