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60GM-P33:不出触发维修

楼主(2016-07-29):
V星760GM-P33:不出触发维修
闲着无聊,拿个老板修修(因为没什么板修)
不触发,测量主供电对地值,都正常,待机也有。测IO(F71889F):76、77、78、79脚,发现79脚不拉低PS-ON(绿线,强制短接,内存无电压)。
果断换IO,顺利触发显示。

网友:
修得挺快 加分鼓励下

网友:
是io坏了导致绿线不拉低?

网友A:
现在这个月一般都挺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月一般都挺忙的啊。。

你们都忙哦,我是闲得忙不过来呢

网友:
秒杀了啊,楼主

网友:
换IO解决问题,秒的节奏

网友:
维修没图纸头痛啊

网友:
这样也行,还是按时序来靠谱点.

网友:
多个思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6-12-24):
蚂蚁IO芯片坏的真多。

网友:
这种IO坏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