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主板L-IQ45不过内存

楼主(2016-07-29):
联想台式主板L-IQ45不过内存,测得内存各相供电正常,只有168角为0.2。请教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几代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几代内存?

DDR3的内存,只有168为0.2,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DR3的内存,只有168为0.2,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没内存复位?桥复位这些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内存复位?桥复位这些有吧

北桥正常,插不插内存都是D5

网友C:
能跑D5??不耍BIOS

网友D:
168是内存的什么条件?

网友:
查总线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跑D5??不耍BIOS

刷BIOS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8是内存的什么条件?

复位电压。DDR3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北桥正常,插不插内存都是D5

是一通电就跑D5?还是前面还有其它跑马?

网友D:
前面的假负载条件都正常?  正常看看 CPU  PG  和atx  IO  PG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一通电就跑D5?还是前面还有其它跑马?

前面还有其它跑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还有其它跑码。

这个板子是不是V星代工?如果是得话那就也许好找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不是V星代工?如果是得话那就也许好找问题了

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假负载条件都正常?  正常看看 CPU  PG  和atx  IO  PG正常不

我是新手,别说这么专业呀

网友A:
额,哪你就得着类似图纸查了,看内存复位去了哪里,笔记本有3代内存不出复位是BIOS导致,台式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但你可以刷下BIOS试试。不行你就只有慢慢查了,没图纸也没法详细给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别说这么专业呀

但是可是就是这些出问题呢 你可以试试拆 拆网卡 声卡 寸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哪你就得着类似图纸查了,看内存复位去了哪里,笔记本有3代内存不出复位是BIOS导致,台式还没遇到这 ...

好的,谢谢!

网友E:
刷BIOS 不行就换查下应该有个上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 不行就换查下应该有个上拉电阻的。

周围都查了,没有电阻。

网友:
BIOS刷了没?找到图纸没

网友(2016-12-07):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哈!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噢,,2鸡内存能显,,4鸡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