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款机器EC KB9022Q D 程序 读取老是出错,,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2016-07-29):
RT809F上识别的是 9012QF   我看有的人是能刷的 为什么偏偏我老是识别这样子的呢  线也反复的接了,  主板上有电  3v5v都正常   就是不触发

求各位大侠帮帮忙的

网友A:
你换台别的笔记本或台式机在看下是否还这样 还这样的话 肯定是哪里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台别的笔记本或台式机在看下是否还这样 还这样的话 肯定是哪里没接好

线是百分之百接好了的, 我反复试了很多次 座子也换了很多

网友:
最后读取出来没有楼主

网友B:
可以尝试 拆下EC 来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 拆下EC 来刷啊

没有EC 座子啊

网友C:
买一个吧   反正早晚要用的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是这样子呢,原来如此,上个座子吧

网友:
引脚定义OK? 线好像长了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EC刷新程序进去

网友:
上个座子吧

网友:
你试一下9010的

网友:
你的软件太老了,升级809F到最新的软件,应该能解决!老版本的对KB9012系列支持不太好.当然你线要接对了

网友:
有时ec本身坏了也会这样  换个ec刷上程序

网友:
what era  you 说啥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吧   反正早晚要用的

   看来是要买一个了

网友:
Ec拆下来刷不行吗

网友:
我真服了你了 这ec不带程序读个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