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写的822测量只有4000是坏了吗?另外一个同样的是正常的

楼主(2016-07-29):
小小白的问题,如题。华硕M3A78,PWRSW正极接出来的贴片电阻。编号R467

网友:
822表示8200欧姆,即8.2K

网友:
不要在线测,要取下测量,这样才准确

网友:
肯定是坏了的 阻值不一样了

网友:
在线测不准,这是常识

网友A:
谢谢各位,拆下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拆下来是正常的。

一般在线测的话有板子上面其他的东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