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2010年 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6-07-29):
一台苹果A1286 2010年 板号820-2915-b 芯片组 HM65 独显
开机白屏10几秒就黑屏 但是电流还在1.2左右停留 ,不引导系统。BIOS已经刷了,请问论坛的大神指点迷津。
不引导系统

网友:
独显问题吧

网友:
MAC系统能进吗?进不去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在苹果系统进系统白屏,显卡问题 苹果笔记本维修咨询QQ:154594539

网友:
10年的吗 11年的就好了,不用修

网友:
这板子是2011的吧,显卡问题

网友:
修多了,这个显卡问题多。

网友:
就是进不了系统嘛 看你这样的问题 先排除显卡有没有问题 内存 一般情况都是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可以用BGA机器,先加热一下显卡试试,也行会好!不行只能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不会是没捡到硬盘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但是我的机器换过显卡出现这种问题的,开始的问题是花屏。换过显卡不花了,但是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害怕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进不去MAC那就是独显问题,这个机器有通病,可以屏蔽显卡的。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继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