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独显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29):
看贴前,帮忙加点分吧
板子是6751的,单独显,集显无用料,
以前被人家换过2个显卡,一个桥,重植过显存,其中桥掉点2个
拿到手,检测大小写能切换,内外屏不显示,电流正常跳变,可以正常跑完代码
拿到手,桥,显卡都是无铅,
桥,无果,故障依旧
顺便说下,这个板确实断掉独显供电,也可以跑完代码
最后修出来了 ,是显卡与显存之间的数据线短路了

网友:
显卡与显存之间的数据线短路了  修的时候久哦

网友:
这个故障点不好找啊

网友:
显卡与显存之间的数据线短路??这个是正常损坏的板   不多见

网友:
这个问题能找出来,楼主很牛呀!

网友:
幸亏到你手了,我我们手有可能就成为料板了

网友:
显卡与显存之间短路?怎么个短路法?

网友:
数据线短 ?能量到的估计只有换显卡显存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之间的数据线问题都被你查出来了,真的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