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 SB_CPUPWRGD 0V求指导

楼主(2016-07-29):
CPU 0.9V多点

是不是到这里 供电时钟都正常了了 就差桥的SB_CPUPWRGD了  我尝试短接三极管CE,短接了了,C就被拉低

网友A:
查南桥有没有收到HT_VLD总线正常的反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有没有收到HT_VLD总线正常的反馈信号

请问一下,这个得上哪里查找? 南桥上吗

Biostar A78XA-A3S r6.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有没有收到HT_VLD总线正常的反馈信号

这个不是NV的没有HT_V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