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6-07-29):
hp Q129 板号是DA0U83MB6E0 REV;E 故障是不过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
PQ27的G极应该为24V以上的高电平。这个电压直接来自于下面这个PU2 的第四脚,实测电压为0,

测量发出该信号的工作条件,vcc19v正常,第六脚acdet,2,6v正常(定于书上要大于2,4v)第五脚acpres,理论上满足了vcc和acdet应该输出acin,实测1,4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3脚是四脚的电压输入,来自于公共点前端,第二个管子后面。如下图,

我查pdf定义书,

还有16脚也正常6v,5脚的两个电阻我换了两个一样的10k。
5脚acin去ec的,对地阻值正常。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5脚电压1,4v正常吗,一个是4脚电压不输出,芯片我换了3个了都一样,感谢大家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威武!!

神秘刺杀者 -1

网友A:
5脚应该是充电芯片的线性电压6v分压后开漏输出应该为3v左右1.4v是不正常的,去了ec会不会可能是ec拉低了还是板层的问题,把ec那个脚翘起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
5脚 6V  分压  3V              你测测这俩电阻 再测 REGN6V  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脚应该是充电芯片的线性电压6v分压后开漏输出应该为3v左右1.4v是不正常的,去了ec会不会可能是ec拉低了还 ...

同意你的看法,很好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看法,很好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虽然我智商不高但是这种一般故障还是能分析得出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智商不高但是这种一般故障还是能分析得出来滴

呵呵,高手都是这么谦虚

网友:
5脚电压不正常  查查看是芯片本身故障还是相连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脚应该是充电芯片的线性电压6v分压后开漏输出应该为3v左右1.4v是不正常的,去了ec会不会可能是ec拉低了还 ...

谢谢你,我明天把两端断开试试看看,应该不是芯片问题,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我明天把两端断开试试看看,应该不是芯片问题,换了好几个了

。。。解决了给我个回复我也想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给我个回复我也想知道哪的问题

我眼瞎了,板子被人动过手脚,显卡都换了,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眼瞎了,板子被人动过手脚,显卡都换了,退了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