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桥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6-07-29):
昨天傍晚收到一片技嘉H61M-S1上电测量桥供电1.11和2.26,快下班了冲冲把Q24换了通电开机跑码了,早上上班想测一下结果又不亮桥供电又变回原样,把U3芯片也换了后面发现只要把Q24重新取下再放回去就会亮,不过多开关几次又变回原样,周边的小无件就差R202电阻,这个电阻比较特别没找到一样规格的,有没有哪位师傅碰到过指导一下

网友:
一样   GA  板子  拆啊!

网友:
把电阻摘下一量一下阻值是否正常,如正常再焊回去一般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我修过,要改取样电阻

网友:
电阻分压问题

网友:
亮机的时候测VCC1.8是不是正常

网友:
查R201和R202的电阻阻值吧,灰尘较多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修过,要改取样电阻

要怎么改呢

网友B:
电阻的话大概找差不多就OK吧。。。把上面换20K左右下面换10K左右看下

网友:
没碰到过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话大概找差不多就OK吧。。。把上面换20K左右下面换10K左右看下

对哦,试一下

网友:
其实分压电阻的话只要分压出来的电压差不多就行

网友:
把电容拆了 看看那2个上拉电阻

网友:
U38第五脚电压多少

网友:
供电正常 了就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电压正常不跑吗怎么修啊

网友:
觉得 现在后面的板子 不像以前的 那么好 修了

网友:
学习了  修电脑还得细心

网友:
1.8v不正常还是1.05V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