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551LN 2.2无图无点位 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7-29):
地点:无锡江阴飞音
时间:2016.7.29
人物:q759315349
故障:不触发

--------------------------------我是分割线--------------------------------
酱 华硕机器 排阻 BIOS 哟呵!捡钱 有木有啊!还没拆机就开始YY了一番!秒杀就是拉了拉!拆机看到版号在论坛搜图纸 没有发现 发现 现...... 好吧 盲着搞!
三板斧一:刷BIOS TB买了个原厂BIOS 刷上去 不顶用! 啊哈!不关他的事 误判!打值 BIOS 400多欧 正常 测量8脚 1.2.5.6 波形! 8脚电压没有动静!1.2.5.6有瞬间波形!奇了怪了!8脚没电压 好扯啊!以为断线了 直接从3v线性扯过来 一个吊样!关键是ec条件没法测!EC是IT8585VG BGA封装的 好吧 风枪加焊 一个吊样!好吧干掉你更换个 一个吊样!这个时候陷入了一个沉思的阶段了!最新的线索来自晶振!晶振脚位波形死波!没有动静!从经验来看 如果没有波形 要么RTC不正常 要么 嘿嘿嘿 桥有问题了!这个是MCP三合一桥!测量RTC电池是3.1V 旁边一个2极管3.1v RTC正常!加焊MCP先把!加焊一次之后我肯定了是这个U的问题 足足干了三次才好!第一次能触发到0.04  第二次0.014不触发 第三次亮机OK! 没有一定毅力的人估计就放弃了!
也算是总结了干这个长条U的经验吧!1.风嘴选择 买比这个U大点的风嘴 完全覆盖 2.温度控制 这个U的熔点很高!第五段235度暂停40秒 推动U 3.最好用好点的助焊膏 4.这个吊毛比较耐热 不要怕坏 尽情干!干完两边感觉有点翘 是正常的!哈哈哈!

EC it8585vg 不带程序!

最后附上TB购买的程序和亮机图:

只为发帖10分 不扣我分 我就谢谢你了!

S551LN 2.2.rar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已加分

网友:
判断问题是一个,但手工也很关键啊

网友:
长条u能做好不容易  成功率很低

网友A:
主板  版号  是S551LB吗?

网友:
学习楼主的实干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版号  是S551LB吗?

版号是S551LN

网友:
我没有感觉华硕是捡钱的

网友:
同学好技术呀!

网友:
今天没分了,明天加分!

网友:
佩服没图纸也能修的

网友:
这种BIOS好像是开机后才有电压的!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B:
上次我好像也是修台这型号的机器不触发,EC 是BGA的,不怎么好查,后来点位图在EC边上到处找,后来点位上是个叫EC复位的只有0.几V,把电容去掉电压正常,收了客户300,客户明天就要飞美国了,晚上搞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好像也是修台这型号的机器不触发,EC 是BGA的,不怎么好查,后来点位图在EC边上到处找,后来点位上是 ...

  这机器 有点位? 发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有点位? 发出来啊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板号的,要有的话就发了,我修的那个也是华新款的,也是这种BGA EC 的,具体哪个型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