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显示充电但充不进去。

楼主(2016-07-29):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 x250,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可以开机,也显示充电了,就是充不进去。这个本是两块电池的。一个内置,一个在外面,内置电池一直显示电量为0%。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拔掉内置电池,显示外置电池充电,一样充不进去。外置电池换过没用。

网友:
这款本是不是内置电池不装就不给外置电池充电呀,会是内置电池有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
这个本子还在弄,充电的12V电压已经有了。剩下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充电的电压都有了  虽然你换过电池但还是考虑下电池吧

网友:
BQ24760T  有没有看过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