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不上电维修!有图有真相!附加维修设备图片!

楼主(2016-07-30):
                                                      直奔主题!拆机 !二修机,上家动了bios ,焊了南桥,换了ec,按开机键开机指示灯亮了一下 !电流从001-002-然后再到001,感觉是一个上电掉电的过程 ,

量3.3v电感 ,有电压 ,5v没电压  ,正常这款机器先出3.3然后按开机键再出5v的 ,可是为什么按了开机键,电流从001-002     5v依然没有 ,查sus_ON  按开机键的时候为0 v  这应该是问题的重点吧 !!

ec 条件先量一下吧    rtc   供电  时钟    acin    LID  ,刷ec bios,都正常   ,

可是为什么sus_on还是0v呢 ?

看来只能上示波器

由于机器修好了才拍照的没有录波形,不好意思 谅解一下 !

当测到sus_ON的时候开机瞬间闪了一下 ,看来这个信号是保护了 !

接下来也就简单了 !只要找sus_on

链接的地方一个一个拆

问题就应该出来了

当然在此之前   3v5v 转换电压的后极负载我都确认过并没有短路!

链接到pq41

链接到pu6

前面大家已经看过图了(给迅维节省资源呵呵)同样链接到待机芯片

    好了           拆吧   小原件先拆  pq5 pq41     芯片就不能拆了上电了  ,大家都懂的 ,芯片只有换了   我先挑待机芯片换

很快换好焊好    上电 我的乖乖 ,触发003了   ,马上测量5v_sus   果然, 意料之中!   为什么到003呢  因为我pq5 跟pq41没有装嘛!!呵呵 !

装上去马上, 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 !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考验你的细心程度,维修更让我练的一副好的心境,心如止水!更容易修好机器!  大家为我加分吧!发帖不容易 !都快凌晨2点了!大家看我这么辛苦!加分吧!哈哈 !

下面我想大家展示下在下的道具!
01    我们用的福禄克虽然是低端型号 但我们这里只用原装福禄克!
                           02 菊水PAN 35-5A 可调电源 听说出厂价10000人民币!吓人啊!不过我们买的二手850 普通的200块国产货用两年电压就会突然变大最大48v 每两年烧坏一台正常的笔记本电脑 坑爹啊!
                             03  美国泰克 1012  ( 见上图)差不多5年了 当时我买的二手的 5000 人民币  开机只开了46次 !!!没有任何故障 !用起来一个字爽 !点一下自动就可以了!!

                            04 快客红外   760e 焊台!   大家都懂!不用解释!

05  希尔特500p  编程器  +白光888 +白光942+白光931 其实菊水 PAN35-5A 我有两台下面还有一台

  05  超声波清洗箱        遇到腐蚀烂主板 说不定进去  洗洗  就能好哦!!!

06  这个是高科技了  红外测温仪  热成像 仪  福禄克vt04  2880 买的 呵呵 !修起大短或者难找的短路烧机的时候  很方便 只要一照就明了了!!

07最后说下 安泰克 陪伴我7年了 当时在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也就是迅维  买的850A+ 从未出过问题  火力很猛而且

                       发帖不容易!!!  大家帮我加点分哈!  多谢多谢!   02;26

二零一四。。 + 2 楼主的装备让人羡慕啊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post_deleted

网友A:
安泰克?attack?修个板,不用搞这么大阵仗吧,你的风枪是全自动的啊,还要Attack主板啊?

网友:
哥你这是跟MM一样晒靓照呀

网友B:
全部用国产的路过,这种形势下,楼主最好不要炫耀米国的工具,扰乱军心

网友:
这装备让人看了不淡定了!

网友:
看你的装备还很厉害嘛

网友:
不许动 举起手来  敢到我南海来耍还带枪的 全部手抱头 下航母检查 有无核弹···

网友C:
示波器可以,焊台可以,就是风枪有点老了,不过那风枪当时买应该也很贵的

网友:
超声波这东西用得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可以,焊台可以,就是风枪有点老了,不过那风枪当时买应该也很贵的

那时候买的 500左右吧!

网友:
楼主技术帝,这种超声波清洁机对主板没有损伤吗?

网友:
楼主的设备 不赖  看的好喜欢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安泰克?attack?修个板,不用搞这么大阵仗吧,你的风枪是全自动的啊,还要Attack主板啊?

普通的啊  你说什么attack 主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用国产的路过,这种形势下,楼主最好不要炫耀米国的工具,扰乱军心

哈哈 !国产货!我不想用言语来表达!菊水PAN35-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用国产的路过,这种形势下,楼主最好不要炫耀米国的工具,扰乱军心

哈哈 !国产货!我不想用言语来表达!菊水PAN35-5A  他们厂家定义的寿命是30年!!!一台可以抵N台!

网友:
好,我说有的二手主板那么新亮,

网友:
感觉楼主的BGA好高端的燕子
样子

网友E:
感觉就像是富二代来我们这群穷人面前炫富来了。开个玩笑,LZ还是很有耐心的。技术过硬

网友:
就热风枪差了点,其他还行

网友:
太好了谢谢

维修小混混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就像是富二代来我们这群穷人面前炫富来了。开个玩笑,LZ还是很有耐心的。技术过硬

呵呵!跟钱无关!只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啊  你说什么attack 主板啊 ?

你自己打的安泰克风枪,应该是安泰信吧。

网友:
楼主的装备不错呀,这技术加这装备成功率大呀

网友:
设备挺齐全的

网友:
这设备太TM牛了,舍得投资啊

网友:
当然技术也很牛就是

网友:
设备挺齐全的,佩服

网友:
涨姿势 张技术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楼主装备能单挑BO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