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老是坏。会不会和EC有关?

楼主(2016-07-30):
HP的CQ45 笔记本键盘老是坏。会不会和EC有关?前后以经换了四个键盘了。换上去用几个月又坏了。在换一个键盘还是用几个月。

网友A:
不晓得你的硬盘是咋个坏法..是彻底按不动.还是有少键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的硬盘是咋个坏法..是彻底按不动.还是有少键盘不能用

开机卡。开机报警。。。进系统之后用鼠标开桌面上的图标都会点开最左上角那一个。

网友:
有可能是EC坏了。

网友:
还是键盘问题,还没听过EC会搞坏键盘。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你看一下键盘旁上的电容有无漏电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问题,那就换EC试试吧。

网友:
碰到过键盘环引起温度高的。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换个EC试试看

网友B: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最后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最后是那里的问题

我都还在问呢。看能不能找个EC换换试试吧。

网友:
键盘坏应该不会以EC有关 一般键盘坏主要是进水  键盘供电不稳定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