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奇怪的明基显示器(G2200W)

楼主(2016-07-30):
上电有logo就基本正常,随便怎么用都没问题,断电几十分钟后就不定了

网友:
像屏问题,排除屏线的话,估计就是屏坏了

网友:
拆机清洁排线,排线上肯定氧化物多

网友:
我觉得屏坏了啊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  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有些试试换逻辑板的电容

网友:
像屏幕问题呢,不过还是先排除一下其他问题吧

网友A:
屏没问题,开机正常随便用,换过原装驱动板,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没问题,开机正常随便用,换过原装驱动板,还是这样

排线也用橡皮擦擦过!

网友:
排线也用橡皮擦擦过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你把屏版上的芯片 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