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V2.01开机不过内存且报警修复

楼主(2016-07-30):
今天收到一片华硕板子,开机 不过内存,且有报警声,既然不过内存,那先测内存工作条件,发现SMBDATA,SMBCLK电压不正常,一个1.0V 一个0.5V.应该是3.3V才对。从点位图上看到这两个电压由SRN101上拉与SQ16,SQ17的E极相连。SQ16,SQ17的G极是12V,C极为SMBDATA_VBS,SMBCLK_VBS.吹下SQ16,SQ17再测它们的E极有3.3V,可见是被C极拉低了。在点位图上看到,C极是由SRN10上拉为3.3V ,测SRN10一头3.3V 正常。一头1.0V,0.5V ,更换SRN10,SRN10是472排阻,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上电开机,正常跑码。 附上P8H61 V2.01点位图

网友:
472电阻坏的在华硕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分析很透彻,,思路清晰

网友:
CPU旁边的小八角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分析很透彻。

网友:
刚好有一块板谢谢共享

网友A:
楼主技术高超,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高超,加分了

谢谢,你是迅维哪期的啊,

网友:
台式机忘记完了  现在捡起来也困难

网友C:
华硕还没改掉排组坏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还没改掉排组坏的毛病

不改应该好吧 起码增加了不少从事维修的业务量

网友:
能不能写好点   到底是MOS管 还是三极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是迅维哪期的啊,

05年9月 那期

网友:
修得很顺畅学习了

网友:
472排阻相对华硕的822故障率要少些

网友:
修的顺丰顺水赞一个

网友:
有点图修好。华硕的排阻也爱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