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奇怪的明基显示器(G2200W)

楼主(2016-07-30):
上电有logo就基本正常,随便怎么用都没问题,断电几十分钟后就不定了

网友:
屏线拆开清理下 奖状亮了

网友:
破问题不好修,也只能在不正常的时候尝试着测测逻辑电路电压了

网友:
看现象是屏坏吧??

网友:
看着现象像是屏问题,,,,,屏的升压部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屏正常,换过原装驱动板!现在将就着用。

网友:
对比下,好坏电压参数,再你多试用,找下规律,真是奇怪的问题,

网友:
像是屏线或者说是程序板

网友:
就剩电源板了,换了吧

网友:
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天天用,一整天都正常,就是隔天开机有这种问题出现,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