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如何修汽车电脑?

楼主(2016-07-30):
手把手教你如何修汽车电脑?

  随着现代汽车电子技术的发展,在汽车的空调系统中,无论是手动控制还是自动控制的空调,其压缩机电磁离合器的切断与接合一般都实现了电脑进行控制。在空调系统维修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故障出现在电脑上。下面小编就以本田雅阁轿车为例,给大家介绍汽车电脑维修的方法及步骤。

汽车电脑 图1

  汽车空调系统有电脑控制,在所有传感器信号都能正常输入电脑的情况下,电脑若不能正确控制压缩机电磁离合器的分离与接合时,其故障部位大多发生在电脑内部1个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而维修大部分电脑的空调控制部分故障,实际上就是更换电脑中相关的开关三极管。

汽车电脑 图2

  汽车电脑维修的方法/步骤:

汽车电脑 图3

  1、根据电路图找到电磁离合器控制线圈与电脑的连接端及电脑的接地端,最好用彩笔找到端子后做好标记。

  2、用数字万用表的测量通断档,从确定的空调控制端子,一点点地沿着电脑的印刷电路向内查找,直至找到某个三极管或三极管排。

汽车电脑 图4

  3、确定三极管或三极管排的3个管脚,电脑中一般使用NPN型三极管,这里就以NPN型为例。上一步查到的印刷线路所对应的管脚即为三极管的集电极,对应其旁边一较细的印刷线便是三极管的基极。

汽车电脑 图5

  当然需要进一步确认究竟是左边一根还是右边一根。确认方法如下:

  将空调操作面板设置在空调制冷运转状态,使用万用表的电压档连接到要确认的一根基极线,打开A/C开关,其应显示5V,关闭开关时应显示0V。用此方法测试这两根线,反复确认符合条件的即为基极。确认发射极时,一般如果是三极管排,其发射极大多是在排的两端,用万用表的测量通断档一端连接电脑的接地端,另一端接到被认为是排的接地端,能够导通的管脚即为三极管的发射极。若只有一个三极管,通过印刷线路的粗细便可很容易认出来。

汽车电脑 图6

  4、找到替换的三极管。要替换的三极管可能是一个独立的三极管(日产),也可能是直接镶嵌到电路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夏利),又可能是一个三极管排中的一个三极管(本田)。这种三极管一般可到旧的汽车电器元件中找到,确定的方法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看型号。日产的三极管型号一般为 2SA(NPN)、2SC(NPN)及2SD(PNP)。国内电子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替换元件型号是:BT179及BT178。三极管排的型号一般为:2003与1413。

汽车电脑 图7

  (2)看外观。此类三极管应有3个脚,其形状与原三极管形状应基本相同,一般是扁平的三极管,体积大小可次之考虑,是否有孔及散热片并不重要。

  (3)看电阻。三级管的基极一般都串有电阻,基极的电阻值要与原三极管的电阻值相近。电阻阻值的确定方法如下: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和黑对应的数字依次是:1、2、3、4、5、6、7、8、9和0,例如棕黑黑代表1000。由于三极管的基极是靠电流的大小控制的,而电脑电压值固定,那就要利用电阻来控制电流了。如果电流过大会烧毁三极管,电流过小则不能将其触发。

汽车电脑 图8

  (4)测量确认。将大致确定的三极管从电路板上取下,利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测量三极管的属性。根据三极管的属性,应该只有1个管脚相对于另外2个管脚单向导通,具备这一属性则可确定其是三极管,只有一对管脚单向导通的是场效应管。相对另外两个管脚导通的那个管脚就是三极管的基极。

汽车电脑 图9

  然后选择数字万用表的三极管的测量档,将三极管的基极插入B,另外两个脚分别插入C和E,如果显示值在200~300之间,证明管脚插对了,C代表集电极,E代表发射极。进而确定这个三极管是PNP型还是NPN型。P为正极,N为负极。然后再将选定的三极管焊接到电路板上。

网友:
电路板好取出来吗.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好取啊

网友:
有图纸的画好修一些。

网友:
楼主很强大呀。这个修理店好像通常都整个换呀。是个好市场

网友:
楼主这么6。可以去回收一些人家换下来的拿来修,一般修理厂都是整个换的

网友:
真正的高手 就是不但能修好笔记本    还能修好汽车

网友A:
不知道  我家的拖拉机  可有电脑系统  回家拆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我家的拖拉机  可有电脑系统  回家拆拆看

拖拉机看到没有电脑系统了,这个只有轿车才会有的呢,目前会修的人不太多,修这个赚钱

网友:
洗车电路肯定比笔记本赚钱啊,车多本少,况且修洗车电路的人相对较少,有电路基础的就更少了

网友:
汽修店基本没拿电路板出来修的,都是直接换,稳定。

网友:
汽车 都是 直接换  稳定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