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无线局域网开关打不开,无wifi故障修复篇

楼主(2016-07-30):
苹果6无线局域网开关打不开,无wifi故障修复篇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无线局域网开关灰色打不开

  查看手机设置中的关于本机选项,无线局域网地址有。

  【维修过程】:

  拆机测量WIFI电路的3组电压PP_VCC_MAIN、PP_WLAN_VDDIO_1V8、WLAN_VIN_1P35都没发现异常。

  更换wifi芯片后故障依旧,看来线路板有问题,拆下wifi芯片36脚CLK32K_AP开路。

  看PCB图CLK32K_AP信号有个测试点,测量有0.5左右的二极体值。

  从测试点飞线到WIFI芯片36脚,焊好WIFI芯片,开机测试可以连接WIFI了。

网友:
能共享下点位图不

网友:
怎么看你们的维修就这么明确了,问题都能找的到了

网友:
楼主高人,从你帖中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被我猜中,果然是时钟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有技术,有好的手工,还有好的资料

网友:
涨姿势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很简单修起来很难

网友:
楼主大神级别。佩服。

网友A:
我也醉了,装之前不量一下每个点,要是遇上UMT的板那就完蛋了

网友:
思维清晰,技术牛B

网友:
老司机思路就是清晰,简单明了就能干好

网友:
判断问题这么准确?

网友: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啊。  这思路。    每天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高人,从你帖中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一直在看大师的帖子 学习了   这个应该是4.7 的吧

网友:
这维修店铺不错,看上去比较正规,有规模呀!!

网友:
那个要钱买的 不是一般的点位图  。一般的点位图看不到线路走向,你没入行,不知道那个软件叫什么而已

网友:
这个不是点位图 是点线图!

网友:
看着大神们修手机都这么6  好羡慕!

网友(2016-09-12):
牛逼哄哄呀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A:
我也醉了,装之前不量一下每个点,要是遇上UMT的板那就完蛋了

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