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Y40-70 ZIVY1 LA-B131P REV.1.0 不开机 二次开机 开机慢 BIOS

楼主(2016-07-30):
解决Y40-70 ZIVY1 LA-B131P REV.1.0 不开机 二次开机 开机慢 BIOS   联想Y40-70 LA-B131P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的机器 下载了试试

网友:
这个我下载刷了 还是开机来显慢

网友(2016-09-22):
哥们你的搞好了吗  我估计不是我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刷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你还是测测其他有问题吗

网友(2016-11-28):
我的也是加电无显。。刷了能显示只能用集成的显卡

网友(2017-01-22):
I7的U支持吗?

网友(2017-03-01):
不知道I7的U支持的如何

网友:
我的是I7的u

网友A(2017-04-06):
我的不显示,电流0.7,下个试试。好坏在下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显示,电流0.7,下个试试。好坏在下面回复

刷了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2017-06-21):
刷完可以亮机,但要10秒左右

网友:
楼主 到底好不好用啊  ,没多少下载分了

网友(2017-08-20):
手上一台要十几分钟才显示。刷个试试。

网友:
刷了,可以显示但是还是要15秒以上。我的是I5-4210U的主板。

网友(2017-10-22):
不得行,开机慢

网友(2017-11-30):
原机有密码但是开机快刷了开机好慢啊哥们

网友(2018-03-22):
跳显卡不动,下来看看先跳显卡不动,下来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