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0电流0.7A开机不显,求指导

楼主(2016-07-30):
联想Z570电流跑到0.7A左右不显,版号如图

待机电流

触发后稳定到0.7A左右,不显

现在测的的数据

PL9201=VGA CORE 1.0V
PL4001=BT+电池检测接口? 1.02V
PL4301\PL4302=CPU CORE 1.1V
PL4601=1D5V   1.5V
PL4501=1D05V  1.05V
PL4701=1D8V  1.8V
PL4101=3D3V  3.4V
PL4102=5V   5.1V
PL4401=VCC_GFX_CORE   这个应该是集显吧,实测没电
换过NCP6131供电芯片和集显的这个5911驱动芯片,无果,还有一个地方就是u4901
1脚EN没有,好像来自桥,不会桥的问题吧

现在就纠结这两地方1.是不是没有集显供电引起 2.桥引起没有屏供电

网友A:
这个机子0.7A肯定不会有屏开启3.3V,0.7A码都没跑。集显供电没有不代表不正常哦,有的集显供电用表不好测,用示波器看波形。NPC5911的2脚是做什么的,开启信号?

网友B:
NPC5911  是要有5V供电的      你说的那里是CPU供电不是集显供电    下面才是集显供电

网友:
你不是有图纸了吗  为什么不看下图呢

网友:
摸下 啊看 乌龟壳烫不  烫就换掉

网友C:
有没有跑马,内存过了没

网友D:
取了乌龟壳和5911  直接从桥供电拉过去看下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先换CPU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直接拉电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0.7A肯定不会有屏开启3.3V,0.7A码都没跑。集显供电没有不代表不正常哦,有的集显供电用表不好测, ...

2脚是PWM,听说这个脚正常为0.3-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C5911  是要有5V供电的      你说的那里是CPU供电不是集显供电    下面才是集显供电

下面那个是第二路CPU供电有1.1V ,中间这个在图上是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0.7A肯定不会有屏开启3.3V,0.7A码都没跑。集显供电没有不代表不正常哦,有的集显供电用表不好测,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跑马,内存过了没

支掉内存电流要低一些,应该是过了,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了乌龟壳和5911  直接从桥供电拉过去看下 说不定有惊喜。。。

直拉好像要有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过内存。

网友E:
缺集显供电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缺集显供电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看

刷过了无果

网友:
现在就看看乌龟场管有没有发热发烫,没有的话就是南桥引起的不跑码

网友:
楼主刷过BIOS没有

网友:
是铁壳坏了吗?

网友:
集显供电是跑码之后出的

网友:
换cpu 刷bios 内存那是否正常

网友:
没什么好纠结的,0.7几的电流还没有跑马,自然不会开启屏供电,先把集显电压修出来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CPU换过,内存换过,BIOS也搞过,PLT_RST#有3.3V

网友F:
cpurst有吗 cpu的pwrok 内存复位

网友:
南桥感觉和MOS铁壳影响不大

网友:
先修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rst有吗 cpu的pwrok 内存复位

cpurst好像来自pltrst,
现在PLT_RST#有3.3

网友:
一套换了。

网友:
刷BIOS,换铁壳。不行的话集显供电芯片也换掉试试。首先换过CPU没? 还是不出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这机器要跑马之后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又见铁壳管,坏的真不少啊,烧的时候也是一点不含糊啊

网友:
复位正不正常啊?

网友:
一看这这管子,我咋觉得你换了管子再换CPU就会好的感觉,之前遇到的B470,V470也有些不跑码的,然后一看管子烧了,换上去还得换CPU呢,这机器的铁管子问题多啊

网友:
  谢谢大家 ,此板搞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修好吗

网友:
1屏无供电,2不出集成显卡电压2脚 PWM信号是波形的不是稳定的2V,说的两个问题都不是主板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