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2000 主板哪个是BIOS 芯片

楼主(2016-07-30):
DV 2000  INTEL   945PLM 主板哪个是BIOS  芯片

网友A:
DV2000有几个版本,BIOS芯片位置一不一样,上传图片给你说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BIOS位置都找不到,,,,

网友:
在COMS电池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2000有几个版本,BIOS芯片位置一不一样,上传图片给你说

在哪啊     帮忙看下

网友:
BIOS上面那个 长方形的  和现在的BIOS不一样哈

网友:
红色框里就是BIOS芯片,只不过现在没有这样的芯片了

网友:
奥
   是他吗  ,是就换掉啦

网友:
修板子能找不到bios?

网友:
BIOS 的芯片你都找不到

网友:
这个是BIOS   芯片吗

网友:
直接买一个能行吗

网友:
我记得是在EC旁边 找找

网友:
BIOS就是一个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是里面的资料。买一给一样的存储芯片容易,找一个一模一样的BIOS资料难啊,去找个同型号的主板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