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450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6-07-30):
如题联想的M4450开机直接弹出快捷启动项  F12的界面,就是下图,键盘拆下来问题依旧,硬盘也拆了,还是一样 ,各位坛友来看看什么问题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六楼老司机正解啊,客户自己想WIN10改WIN7,BIOS自己不会调造成的,我清除下CMOS重新设置下改成WIN7系统解决了,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没人么,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没有认到引导  换硬盘  试试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认到引导  换硬盘  试试  刷BIOS试试

插硬盘和U盘都不行,选择哪个选项也都不行,就一直这个启动界面啊

网友B:
进水没  先刷bios

网友C:
我知道。。这个是win10,win8改win7之后的问题吧?这个得把硬盘模式改成RMB格式哦,如果改不了那么全盘删除在改,然后在改uefi   明白?

网友D:
进BIOS里调下就可以了,不会上百度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这个是win10,win8改win7之后的问题吧?这个得把硬盘模式改成RMB格式哦,如果改不了那么全盘删除 ...

开机直接出这个启动项界面,进不了CMOS,同行机器,忘了问怎么造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没  先刷bios

我先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BIOS里调下就可以了,不会上百度查下

进不了BIOS,直接这个界面,选择哪个都不行,还是这个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直接出这个启动项界面,进不了CMOS,同行机器,忘了问怎么造成的了

进不了cmos键盘有问题没,如果没问题那么就只能刷BIOS了哦,我遇到一个索尼的就是进不了BIOS,刷一个ok

网友:
硬盘修一下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w8  该  w10 之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
放下电就可以啦事么

网友:
现在很多W10的系统都要改BIOS的,

网友:
改BIOS,装系统

网友:
联想的很多机器,不插硬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么硬盘,要么bios,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启动项问题   启动项错误  或者没有找到启动项   都会这样的   华硕的可能就直接进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