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管理芯片LD7552DPS第六脚连接的电阻是多大阻值!

楼主(2016-07-30):
请问电源管理芯片LD7552DPS第六脚连接的电阻是多大阻值?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网友B(2021-05-03):
这个电路和我的电路板一模一样,就是我的输出电压不稳定,16伏和5伏电压跳动很大,芯片的输入也跳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6楼
这个电路和我的电路板一模一样,就是我的输出电压不稳定,16伏和5伏电压跳动很大,芯片的输入也跳动,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