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0):
Acer4750G奇葩问题 冷机点不亮 电流0.8几 几秒后重启能亮 冷机风枪吹一下也能亮 查到ISL95831不亮机GFXCORE是1.05V亮机时时0.4几V 7脚3.3V 怎么修
点不亮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元件不良,随便用风枪加热一下任何地方都能亮吗?

网友:
风枪吹的哪儿能亮机。

网友:
电流0.8几 应该集显电压没有吧

网友:
不稳定的因素不太好查,可放在BGA上烤下板试试,或者怀疑哪里就加焊一下。

网友:
不亮机时应该量量各电压正常不,再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