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DAOZ07MB6EO

楼主(2016-07-30):
本人昨天收到客户一台笔记本 开机0.37A掉电 ,网上看下论坛通病 更换PC136电容和PU5芯片后故障依旧 然后一个一个的断开S2后二极管 等断开到D15时电流慢慢升到1A 开机有显示 故障排除 。请教高手断开D15是解决方法吗?觉得有用的别忘加分

网友:
看D15是起什么作用的,如果是接地得话那就更换掉或者不要也行

网友:
S2 是什么

网友:
这贴发的,连什么都没听明白就结束了,也没个过程

网友:
有截图看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