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FOXCON G31MX

楼主(2016-07-30):
主板型号:FOXCON G31MX 主板故障:不跑码 OO上图:
维修思路:供电-时钟-复位:
第一步:查内存供电,查MOS管下管D极: 1.794V 第一步REF
119脚,120脚3.3V 桥供电:1.006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号码0V
就是无CPU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上图

网友:
CPU_EN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12V分压一点几伏  然后经过三极管控制  看看三极管  和分压电阻

网友:
是芯片的EN不对!电压0V
开启信号没有,。查外围电路!12V分压,经过三极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