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主板跑4f 报警

楼主(2016-07-30):
BIOSTAR主板跑4f就重启了    报警  先报3声停一下又报3声   型号是:z87w   ver:5.4的  没有找到BIOS  还有IT8893E芯片有点温度高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
没找到  淘宝看看吧

网友:
研究下  学习中

网友A:
现在好了 之前不知道这个主板官网上有BIOS  后来才知道  谢谢了    刷了BIOS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了 之前不知道这个主板官网上有BIOS  后来才知道  谢谢了    刷了BIOS还好了

估计其他地方问题哦

网友: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官网直接刷可以吗

网友B:
那个芯片可以直接拆掉的。

网友:
映泰的主板BIOS也喜欢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可以直接拆掉的。

没有  亮了就没有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