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内存电压过高 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6-07-30):
如图Q25  D级 5V   G级8.4V  S级  2.6-2.8v    U99换过了 那个大哥帮我分析下

网友:
人都到那去了:

网友:
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网友:
查反馈 啊,实在不行边上排阻都换一遍- -

网友A:
反馈电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那两电阻都是0欧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R82803也换了

网友:
可以回复吗试试

网友B:
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

什么的问题?请教!

网友:
樓主,怎樣修好的呢?麻煩說說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是芯片外围的问题?

网友:
说出来啊  修哪里修好的  反馈电阻?

网友:
U99下面有个八个脚的小芯片坏了

网友:
6脚上的东西都正常吗

网友:
看看反馈是谁控制的,反馈电阻没问题的话,就断掉其它芯片对反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