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能显 2S 掉电

楼主(2016-07-30):
HP CQ32能显 2S 掉电 BIOS也刷了。。
掉电

网友:
你这个求助有点不好回答啊,

网友:
坐等维修过程~~~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点思路了。。。。。

网友:
检测流程呢? 至少BIOS先刷下啊

网友:
还桥试试 还有查供电 在掉电瞬间

网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楼主是在求大神!我是小白就此飘过!

网友:
上示波器吧,兄弟

网友:
开关电压,各大供电是否平稳,过温

网友:
不知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之前遇到过显卡虚焊导致掉电的

网友:
2S掉电是什么意思?2秒?

网友:
不说明白一点别人很难回答你 先看看 散热 风扇 温控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