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背光你知道多少?侧入式/直下式背光优劣区别

楼主(2016-07-30):
 LED的背光源分为直下式与侧光式,各有优缺点,以及成本差异,但在终端产品售价上则互有高低;由于超薄电视日益受到欢迎,侧光式LED TV的销量成长会较快,价格上较平易近人。而直下式LED TV则受到需要高阶影音设备的消费者欢迎。直下式LED背光液晶电视在刚开始发表时,获得各个厂家普遍采用;直下式是把LED晶粒均匀地配置在液晶面板的后方当作发光源,使背光可以均匀传达到整个屏幕,画面细节更细腻逼真。

电视背光你知道多少?侧入式/直下式背光优劣区别

  采用直下式LED背光源的品牌如:夏普XS1系列液晶电视,比起侧光式LED背光得要用上更多的LED晶粒,直下式的好处是能够分别设置不同的背光源模块权责区域,理论上也可以做到每一颗LED独立发光控制亮度,但线路与设计成本不易,实际上都是在屏幕的背光源设定多个区域,让这些区域能够独立调整明暗度…一台直下式LED背光的大尺寸液晶电视需要用到上千颗LED晶粒,成本相对较高。尤其是早期LED TV刚推出时,使用RGB三色LED来提高色彩性,让画面色彩能够更鲜艳,成本自然高居不下,但随着近年个别厂家采用较便宜的白光LED来当背光源,目前已经可以调整到一般的水平。侧光式LED背光源,是把LED晶粒配置在液晶屏幕的四周边缘,再搭配导光板,让LED背光模块发光时,把从屏幕边缘发射的光透过导光板输送到屏幕中央的区域去,这样整体就有了背光量,可让液晶屏幕显示画面。

  侧光式LED背光源的好处有两个,其一是可使用较少颗的LED晶粒,节省成本,其二就是能够打造比较轻薄的机身,让LED TV液晶面板的后方不需要配置LED模块,而是放置在侧边,可减少屏幕整体的厚度,打造出较直下式LED背光液晶电视更薄的机种来。

  采用侧光式LED背光源的液晶电视,机身能很薄。在缺点方面,侧入式LED TV,画面变换过程中,画面上的亮区域要调整成暗区域时,邻近画面区域的灰阶层次会被影响而降低,产生了些微模糊的现象。如果侧入式LED背光模块配置在液晶屏幕后方的LED晶粒密度越高,或者是分区调光的区域越多,产生模糊现象的机率会比较小些。侧光式LED背光技术的好处是可以打造比较轻薄的LED TV机种,成本上也比较便宜;但当前侧光式LED背光的缺点,就是画面均匀性不佳。

  尽管侧光式LED TV的厚度较薄,可是使用的LED晶粒数量比较少,而且是透过导光板的方式把光送到画面,这会造成这种LED TV的四周边缘画面亮度,比屏幕中央要亮,屏幕的边缘区域会比画面中间的温度高。

网友:
又学习到了木

网友:
采用侧光式LED背光源的液晶电视,机身能很薄。在缺点方面,侧入式LED TV,画面变换过程中,画面上的亮区域要调整成暗区域时,邻近画面区域的灰阶层次会被影响而降低,产生了些微模糊的现象。如果侧入式LED背光模块配置在液晶屏幕后方的LED晶粒密度越高,或者是分区调光的区域越多,产生模糊现象的机率会比较小些。侧光式LED背光技术的好处是可以打造比较轻薄的LED TV机种,成本上也比较便宜;但当前侧光式LED背光的缺点,就是画面均匀性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