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本_SLP_S3# 这个信号有 需要南桥bios参与的吗?

楼主(2016-07-30):
问现在本_SLP_S3# 这个信号有 需要南桥bios参与的吗?

网友:
看机型,不一定的

网友:
能说下你现在是什么故障不 南桥已经发出slp-s3 slp-s4 ?

网友:
机器是 联想50-80 ec是8586e 用809h 从写了下 ecbios   机器进水  的  保护隔离有问题提先用导线 连好 测试  点开机 有 3v 5v 待机 电流 持续在0.016  按时序查就是  南桥的 PM_SLP_S3# 没出来   南桥待机条件 ok   32.768正常
现在主板确实有  桥bios 参与 PM_SLP_S3#这个信号了 ???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
主要看你BIOS挂在南桥下还是EC下啊,应该是参与的,很简单,把一个好的主板的南桥下面的BIOS拆了你触发看看南桥能不能发出SLP_S3?、?

网友:
所以的机器都不参与

网友:
离s3出来前还好多信号呢吧貌似

网友:
我感觉6楼说的对  所有的 s3  bios 都不参与

网友:
看架构吧,,如果是单BIOS挂在南桥下的,,就会参与吧!! 是不是这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