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有点问题,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搞

楼主(2016-07-30):
        如图 问题是上风嘴取不下来

网友A:
你这什么情况??

网友B: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C:
你能说清楚是什么问题吗,几个图代表什么

网友D:
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封嘴无法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情况??

这么明显看不懂啊,,风嘴的铁片和风嘴脱离了,铁片在BGA上机搞不下来上不了新的风嘴啊,现在硬翘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表达什么??

这么明显看不懂啊,,风嘴的铁片和风嘴脱离了,铁片在BGA上机搞不下来上不了新的风嘴啊,现在硬翘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封嘴无法对准?

风嘴坏了看前面的图片两个正常的一个是坏的看出来了吗?现在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说清楚是什么问题吗,几个图代表什么

风嘴坏了,坏的铁皮也连在BGA上面取不下来,请教了迅维的苏人硬翘干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明显看不懂啊,,风嘴的铁片和风嘴脱离了,铁片在BGA上机搞不下来上不了新的风嘴啊,现在硬翘下来了

风嘴都是磁铁性的 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么明显看不懂啊,,风嘴的铁片和风嘴脱离了,铁片在BGA上机搞不下来上不了新的风嘴啊,现在硬翘下来了

用一个更强的磁铁吸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么明显看不懂啊,,风嘴的铁片和风嘴脱离了,铁片在BGA上机搞不下来上不了新的风嘴啊,现在硬翘下来了

说错了  风嘴就是靠BGA的磁性吸上去的  应该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  风嘴就是靠BGA的磁性吸上去的  应该好搞定的~

找准一个位置轻轻搞下就下来了,位置不对一字起搞完了都搞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更强的磁铁吸下来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但你应该就这样找不到更强力的磁铁了

网友:
没看出哪里坏了

网友:
一头雾水没看明白

网友:
某宝上买几块强力磁铁

网友:
没有BGA的路过。。。一直都是炮筒。。

网友:
没看懂 也不知道···

网友F:
可以找高人,看能不能焊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高人,看能不能焊上,,,。

今天找人焊上了十块钱焊得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找人焊上了十块钱焊得还可以

这个焊不好就会焊出个大洞,,,

网友:
看不明白的。

网友:
最好文字说明下,谁有功夫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焊不好就会焊出个大洞,,,

那个人焊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