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楼主(2016-07-30):
DIY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平时DIY或者维修,需要PCB的时候很多,其实PCB制作也挺简单的,一些朋友也想学习一下制作带阻焊层PCB板的DIY方法,正好赶制一个程控快速充电器,下面小编以程控快速充电器的显示部分小板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制作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1

  一、打印

  首先,需要用PROTEL制作四个打印文件:分别是底层制版、顶层制版、底层阻焊、顶层阻焊。需要一台激光打印机,并装好打印机驱动,没有的话可以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以便于去打印店打印。

  程控快速充电器的显示部分小板,线宽0.3mm,间距0.2mm,这块板是单面制版,只需打印底层制版、底层阻焊两个文件。在画完PCB图以后,点这个打印按钮就进入打印预览界面,设置好打印选项后,点击打印,就可以得到打印好的PCB图了。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2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3

  打印中注意的事项:

  有时我们会遇到墨粉很难完全粘附在热转印纸上的问题,热转印纸的光面上由于有一层蜡,非常光滑,所以墨粉不宜粘附,小编教你一招。

  用一块橡皮,把转印纸的光面全部擦一遍,要擦出橡皮灰,对着光看时,不像原先那么反光,有一点亚光的感觉即可。这样,即使是旧打印机也不会掉墨,打印的质量是成功的关键。

  擦之前: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4

  擦过之后: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5

  底层制版是打印在热转印纸上的,底层阻焊不能再往转印纸上面打了。

  胶片:阻焊层是打印在这上面的。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6

  二、转印,腐蚀

  这里要做的PCB是有阻焊膜的,为了方便揭膜在敷铜板下料时每边要留出3到5毫米的余量,用细砂纸打磨干净。

  1、这一步将直接影响到转印的质量:取少量的三氯化铁或者是以前用过的废液,把打磨好的板子放进去,用毛刷在铜箔上轻轻刷几遍。立马取出用水冲干净,晾干,铜箔会变成这个颜色。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7

  2、这一步目的是为了让铜箔表面粗糙从而更好的吸附油墨。由于天气比较潮湿,转印纸需要烘干,用热风枪将其烘干,不然,转印上去的图形恐怕是变形的。接下来就可以转印。

  3、这里需要神器——熨斗,只是太老了,没了控温,转印之前先找个废的转印纸试一下温度,能让油墨溶化又不至于把纸烫焦。熨的时间不宜太短,五分钟差不多,尤其是靠边的地方要多过几遍。

  熨好之后,准备揭转印纸。先打一盆80度左右的水,把板子放进去让水全部浸湿,稍微冷却之后轻轻揭下转印纸,油墨就全部转印上去了。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8

  三、制作阻焊,打孔

  这里要用到材料——紫外光固化绿油

  再找个废的电话卡剪成1厘米左右宽的刮片,刮胶的时候要用。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9

  上绿油,先在图上加适量的绿油,大约巴掌大的板用1.5毫升左右,涂在一处即可,不然涂得太开了贴膜的时候容易产生气泡。这时候,就要用到之前打印的胶片了,把有油墨的一面对着电路板贴上去,用刮片慢慢把绿油刮开。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10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11

  尽量刮薄一些,这样有利于曝光,绿油不够的话再挤一些继续。绿油这东西不会很快曝光的,可以在白炽灯下操作,刮好以后对一下焊盘,准备曝光。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12

  如果有太阳的话最好了,夏天正午的阳光10到15分钟即可,或者用11W节能灯曝光30到40分钟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13

  焊盘由于有黑色部分遮挡,所以不会曝光,一直是液体。揭膜以后用汽油把焊盘上的没固化的绿油洗去,剪裁修边,一块漂亮的板板就基本成型了。其他的板子也按同样的方法制作就好了!最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打孔,然后再把个元件焊接上就OK了。

绿油阻焊热转印制作PCB 图14

  是不是挺简单的,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网友:
哇,纯手工啊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A:
晨枫唯一官方网站,现已开发出适应现阶段的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让晨枫传承经典,发扬光大。
http://www.myfeng.cn/?I19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晨枫唯一官方网站,现已开发出适应现阶段的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让晨枫传承经典,发扬光大。
http://www.my ...

请勿在论坛发别人家的网站,再次发现的话,扣分处理希望你能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