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宏基E5-571G-57D9 USB2.0接口故障

楼主(2016-07-30):
小修宏基E5-571G-57D9 USB2.0接口故障
前戏就不多做了,直奔主题!(相信兄弟们都喜欢如此,哈……)。
ACER (Aspire E 15) E5-571G-57D9,TNND,两个标识,后面才是型号吧,不知道宏基玩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客户反映3.0接口正常,2.0接鼠标U盘都不行。尝试接鼠标,灯能亮,证明5V供电应该没问题,但在系统中识别不了。这笔记本蛮新的,估计不常用,一问,去年买的,还在保修期内,让他去找售后,免费的,我这里可是要收银子的。他说嫌麻烦,让我修吧!难得修到这么新的机子,慢慢摸索摸索再说。哈……
先软后硬(兄弟们是不是都这样?嘻嘻……),重启进PE看看,结果一个吊样,不拆机,先用万用表量下USB接口,发现两个数据信号,一个490多,一个720多,这不正常。正常的两个都是490多才对啊。这两个USB是从大板引出来的,3.0正常,估计南桥挂的可能比较小,问题在这两个USB接口的小板。拆机,这机子,D壳的螺丝一取,C壳一撬,就看到小板了,两个差分都经过了电感L1和L2。
        一量电感两端,靠排线连接大板这边,值是一样的,另一边就是一个400多,一个700多了。再量电感(内部集成两个小线圈),都是只有一条是通的,另一条开路。*脏话*,这电感也有这么容易坏的?而且两个都只坏其中一条。兄弟们遇到的多不多?没有这样的料,直接拆掉用漆包线一接算了。接好一量,阻值正常了。通电开机,一插小老鼠,立马识别到了。这种USB线路的设计,中间安装小电感,虽然增加了信号的稳定性,但也增加了故障的几率,特别是这种不良的元件,不过,俺们不就是靠这个吃饭么?

看这包,ThinkPad!这货还喜欢装X,宝马的车,非要挂一奔驰的标。

发贴不易,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看贴加分是一种大德!回帖和加分的兄弟,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网友A:
是只有一个USB接口用不起吧

网友B:
这样能收多少钱?150?可以不,

网友C:
哇,发个书包出来,人才,

网友D:
学习了,以后直接飞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只有一个USB接口用不起吧

两个都不行,两个电感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以后直接飞线好了

这种电感,不装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哇,发个书包出来,人才,

他的装逼神器,宏基的电脑搞个thinkpad的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收多少钱?150?可以不,

差不多吧,要是你的话,收多少?

网友F:
只有一个USB接口,这人熟悉不,不熟那看你口才哦

网友G:
楼主 牛叉  我  我手上有个S431   全部的USB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装逼神器,宏基的电脑搞个thinkpad的包

;P;P;P;P;P不错哦,这么喜欢装收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牛叉  我  我手上有个S431   全部的USB不能用

那可能是桥挂了吧,量下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一个USB接口,这人熟悉不,不熟那看你口才哦

一个3.0是正常的,两个2.0挂了,他准备买转换接口的,搞贵了人家肯定不干哦

网友:
苹果a1278 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 直接飞线了

网友:
没营养的帖子

网友H:
这么巧 两个同时坏

网友I:
现在我这电脑城修笔记本,电路问题有人收同行收60-70,真是无语了   。上次我修了一个同行的USB, 收了100,到处跟人说我收费贵。还有更夸张的,拿了一个一体机过来修,主板电路问题,花了两个多小时修好,因为是熟人,少报点,报了80,同行说他只跟客户报了50,让我怎么修?!!!!

网友J:
我有块主板USB口都不能用,是不是桥挂了,量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块主板USB口都不能用,是不是桥挂了,量阻值都是正常的。

有可能,你用示波器打下波形看有没有,与正常的对比一下

网友:
有电感好

网友:
上次遇到苹果的一个USB不能用,也是那个电感问题。

网友:
电脑包也拿出来了

网友:
上次遇到是2.0都用不了。差点干桥,一看就是驱动问题呵呵

网友:
运气比较好啊要是烧南桥就麻烦了、

网友:
默默的点个赞

网友:
找到问题不容易啊

网友:
电感坏了,呵呵,还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巧 两个同时坏

是的,两个小电感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我这电脑城修笔记本,电路问题有人收同行收60-70,真是无语了   。上次我修了一个同行的USB, 收了100 ...

按自己的标准收,他不修就算了,不能把行业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