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X16接口应用

楼主(2016-07-30):
有些DIY用户装机时选择的小主板和个头较大的独立显卡,这个时候,往往主板自动的PCI-E X1接口会被独立显卡覆盖,如果用户在购买PCI-E X1的网卡、USB3.0扩展卡、SATA3.0扩展卡等设备都无法安装到PCI-E X1的接口上。

(图1):此主板没有设计PCI-E X1接口              (图2)

图2这种PCI-E设计,如果安装占两个PCI槽位的显卡,主板上两个白色的PCI-E X1接口就会被显卡覆盖。

(图3):PCI-E接口总线引脚

其实全速的PCI-E X16插槽可以拆分成X1 X4 X8来使用,所以用户购买的只要是PCI-E规范的扩展卡,都可以插在PCI-E X16接口正常运行。

(图4):PCI-E 1X接口网卡                    (图5):PCI-E X4接口网卡

(图6):PCI-E X8接口网卡

网友A:
意思是PCI-E-X16以下的都可兼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PCI-E-X16以下的都可兼容吗,

理论上是 PCI-E以下全部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 PCI-E以下全部兼容

哦哦,,顶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