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6系芯片组Windows XP AHCI驱动加载方法

楼主(2016-07-30):
操作步骤    回目录

1.通过intel官网下载对应AHCI驱动包:
.制作驱动软盘
1.如用户使用纯净版非OEM光盘,下载驱动后直接解压至软驱根目录即可。
2.如用户使用OEM版操作系统,需要在更目录下放置AHCI后,另外创建$OEM$文件夹,在该文件夹下创建Textmode文件夹,并在此文件夹中放置一份对应驱动。(如图)

3.加载驱动
在安装系统过程中(分区界面之前)连续敲击F6键,选择: Intel(R) Desktop/Workstation/Server Express Chipset SATA AHCI Controller 驱动加载即可(如图)

适用范围:H61,Q65,Q67等芯片组通过软驱加载AHCI驱动方法

备注    回目录

1.AHCI的驱动程序微软官网推荐要求使用软驱加载。
2.IBM软驱与联想主板兼容性问题较多,可能出现在复制文件开始时无法加载驱动,建议更换软驱。
3.如使用OEM版本光盘,加载过程中需添加$OEM$/Textmode文件夹。
4.加载驱动界面需要手动按“↓”键,选择对应6系芯片组驱动(Intel(R) Desktop/Workstation/Server Express Chipset SATA AHCI Controller)。
5.附件中有制作完成的AHCI驱动包,下载直接放置软盘根目录下即可。

intel 32位操作系统AHCI驱动.rar

intel 64位操作系统AHCI驱动.rar

网友:
回贴顶一下支持

网友:
AHCI(Serial ATA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高级主机控制器接口),是在Intel的指导下,由多家公司联合研发的接口标准,它允许存储驱动程序启用高级串行 ATA 功能,如本机命令队列和热插拔,其研发小组成员主要包括Intel、AMD、戴尔、Marvell、迈拓、微软、Red Hat、希捷和StorageGear等著名企业。

网友:
这个经常要用,下载备用

网友:
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

网友:
到到底要多少分可以下载呀

网友:
有个叫SkyIAR的工具  百度就能搜到.在PE里运行一下就行.没必要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