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71g无待机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6-07-30):
接本后,插电,电流上到0.02掉回0.00 后续的插拔都是无待机!拆机pjp1接口有19v!pq9的5678脚有19v,1234脚无!量个电感无短路,pq19脚5678和123短接!机器能开机!pq9和pq10二极管量是正常的!换掉pq9,插电有待机,能触发!刚进系统掉电!在看又0.00a,把pq9,10一起换掉!开机几次都正常!装机测试。进系统压力测试都正常!上电池!电流表只有待机,无充电电流!主板左下角只亮灯,等了会还这样!自己的机器是4750!看了下电池通用互换了下!客户的电池0%。我的电池插上去,充电灯一闪一闪!还是没有充电电流!拆主板从电池接口处跑电路!pjp2到pl4线路都正常!pq12和pq13量也是正常的!pl3的CHG_B+给到了pq12的 5678脚4脚无供电,pu4主管pq12,13!加焊pu4!30秒!冷机在上电测试!充电电流出来了!单用电池电源都正常!切换也没事!此机器修复完毕!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恩熙得很清楚,正适合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