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40 30秒左右掉电重启是通病吗?

楼主(2016-07-30):
联想Thinkpad E440 30秒左右掉电后自动开机反复循环这样是通病吗?BIOS刷过N种了包括原厂或合成好的都不行!也是桥的问题吗?亮机后大概30秒左右掉电重启!不论是在BIOS里还是启动系统过程中或是暂停在LOGO处都一样!拆掉硬盘,键盘触控板,无线网卡都无效!有哪位遇到过请告知一二!!

补充内容 (2016-7-31 10:57):
机器已经修好!请大伙猜猜是哪里问题?稍后给出答案。。。

补充内容 (2016-8-1 22:04):
谢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机器已经修好,是独显供电木有的原因!机器能亮机所以就没考虑显卡,自己的失误!独显供电电管芯片 的EN脚的小滤波电容短路有3K欧电阻值了引起的。。。

网友A:
估计就是BIOS问题,不好找啊 。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BIOS问题,不好找啊 。原厂的。

不是的,BIOS我有合成好的绝对OK的!

网友B:
电流在多少 掉?还是点亮了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在多少 掉?还是点亮了掉电?

亮机后大概30秒左右掉电重启!不论是在BIOS里还是启动系统或是暂停在LOGO都一样!拆掉硬盘,键盘触控板,无线网卡都无效!

网友D:
你检查看看,公共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检查看看,公共电电压是否稳定?

按理说要是公共端电压不稳也应该不是30秒左右才掉啊!?而且不论启动不启动系统都一样!亮机后大概30秒左右掉电重启!不论是在BIOS里还是启动系统或是暂停在LOGO都一样!拆掉硬盘,键盘触控板,无线网卡都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机后大概30秒左右掉电重启!不论是在BIOS里还是启动系统或是暂停在LOGO都一样!拆掉硬盘,键盘触控板, ...

你外接,纯裸板都试过了吗?或者去掉内存看要掉电重启不?

网友:
开关有没有拆

网友:
拆掉试过的,还是一样

网友:
换了桥涛声依旧!!只有再查查其它地方了哦!

网友E:
几条内存呀?逐一的更换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F:
铜管有没有压到CPU和显卡啊?导热没有问他吧???

网友G:
拆网卡网络唤醒信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条内存呀?逐一的更换测试一下试试。

不管内存和CPU的事!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铜管有没有压到CPU和显卡啊?导热没有问他吧???

那是必须的,绝对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网卡网络唤醒信号 ,

网络唤醒?我是亮机工作状态时掉电重启的哈、!

网友:
更换HM86 OK SR17D代换SR17E

网友:
有没有换过IO试过?有图的话,查一下重启信号

网友:
能亮机30秒不是bios就是温控或cpu电压不稳定,楼主修好上个结果

网友H:
温控吗。。。有图纸就查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温控吗。。。有图纸就查一下咯

NO。。。。。。

网友I:
每次都是亮机后30秒很准时的话,BIOS可能性很大

网友J:
测试下PG和复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次都是亮机后30秒很准时的话,BIOS可能性很大

都说了,绝对不是BIOS问题!我刷了N个原厂或合成好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温控吗。。。有图纸就查一下咯

不关温控的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试下PG和复位。看看。

PG都正常的 !

网友:
楼主 快说故障

网友:
楼主的故障解决了就别卖关子了,难不成是外设引起,或者腐蚀?还是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碰到就头疼,搞不好还会扩大故障,楼主还得慢慢研究

网友:
是独显的吗?是独显的可以考虑换显卡

网友:
没准他的电源坏掉了呢、

网友K:
加个权限  然后公布答案 这样卖关子 真的没有多大意思 楼主

网友L:
可以试试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226-1-1.html

补充内容 (2016-8-1 21:07):
之前刷了好几个 也就是 开机过会儿会断电   不过刷了这个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个权限  然后公布答案 这样卖关子 真的没有多大意思 楼主

好的!明天再公布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可以试试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226-1-1.html

真不关BIOS的事!前些天我就发布了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404-1-1.html

网友:
坐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等待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标记一下 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关BIOS的事!前些天我就发布了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404-1-1.html

我的电脑是这个W25Q64    没有刷这个  还在保修内  不折腾  换硬件    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大伙都看到了吧!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
学习了  修主板也是考验眼力

网友M:
上次修到个E540也是显示几十秒掉电重启,最后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修到个E540也是显示几十秒掉电重启,最后没修好。。

现在的大多机器都是双显卡的!的确得注意

网友(2016-09-03):
新机型,新思路